[家电] 农村自建房没有接地怎么加装?

楼主(2024-11-21):
10年前农村自建房,不小心叫了个农村半拉子电工来安装电路,结果火、零、地线都备齐了,看起来也装上了,交付的时候发现没有接地,既没有接一钢筯网里,也没有打接地桩。当时我指出来这个问题,那电工还振振有词地说,“现在都有漏电保护器了不需要接地”。都是认识的人,又已经这样子了,那时就不追究了。

现在想加装一个接地系统,不知道具体怎么接?
网上搜了一圈,说法都不一样:
有的说,接地桩深度不小于2.5米,有的说不小于2米;
有的说,接地桩间距5米,有的说75厘米;
有的说,接地桩离墙不少于2.5米,有的说1.5米;
等等,说法都不一样。
哪位坛友有权威可靠一点资料?

网友A:
见过电力部门的尖角铁地线桩,大概1.5米长,角铁好像是镀锌的

网友B:
我是在院子角落打了2根1米长的镀锌接地针,当时怕太长的打不下去,所以选了1米长的。

网友C:
接地应该是有标准的,找标准看看呗...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D:
多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地电阻4欧姆以内,当然深一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院子角落打了2根1米长的镀锌接地针,当时怕太长的打不下去,所以选了1米长的。

1米基本也够用了

网友E:
赞成5楼意见,填坑时,一层煤渣一层食盐。

网友F:
百度有接地线的正确方法和标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赞成5楼意见,填坑时,一层煤渣一层食盐。

都成品房屋了,您这个方法有点不好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都成品房屋了,您这个方法有点不好实现。

当然是在屋外了,把地线引到你的地线网上就行了。

“结果火、零、地线都备齐了”你说的地线齐了什么意思?

网友H:
《农村民居雷电防护工程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GB 50952-2013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电力部门的尖角铁地线桩,大概1.5米长,角铁好像是镀锌的

我也打算咨询一下电力单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院子角落打了2根1米长的镀锌接地针,当时怕太长的打不下去,所以选了1米长的。

TB上看了一下,有热镀锌的角钢,准备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应该是有标准的,找标准看看呗...

是的,我找找看,但标准一般都应该是新建的时候用的,我这样建成后加装可能很难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地电阻4欧姆以内,当然深一点更好

除了接地电阻外,接地电极之间的距离这个参数是不是要遵守?这个参数是考虑跨步电压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有接地线的正确方法和标准

百度过了,各种说法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成品房屋了,您这个方法有点不好实现。

是的,是这么个情况,建成后加装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在屋外了,把地线引到你的地线网上就行了。

“结果火、零、地线都备齐了”你说的地线齐了什么意思 ...

室内的地线已经布过了,但我也没有检查是不是布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农村民居雷电防护工程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GB 50952-2013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

我找来看看,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
找个地方打入地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