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空气净化器2S更换电源板,灌胶防水。

楼主(2024-11-21):
家里的小米空气净化器2S加配了米兽加湿器套件,老婆在给米兽加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洒到净化器里了,导致底部的电源板烧毁了

肉眼能看到的是烧一个电阻

不知道管子和二极管穿没穿,我感觉凶多吉少。索性在TB上买一块换上算了。
因为这个净化器设计之初就不存在进水的风险,所以电源板的安装位置是在整个机器的最底端,且电源板也没有喷涂防水漆。但是加装米兽加湿器套件后进水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为了避免电源板再次进水烧毁,让我这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我决定把电源板做一下防水。

上次买的电子灌封硅胶还剩半瓶,把新的电源板灌封硅胶

找块硬纸板做个模具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把A/B胶混合100克

把电源板底部垫起来5mm放入纸板做的模具灌封

放置24小时后硅胶完全干透凝固拆模就得到了一块防水电源板

把四角安装固定螺丝的地方清理出来,装回原位

拧上螺丝固定好。最后把净化器的底部最低处用钻头开了几个孔,这样即使洒进去点水也会顺着底部的孔流出来,不至于被泡。

接电试机,正常点亮。又省了好几百大洋

网友A:
你这个“米兽加湿器”不知是怎样加装的,我也有一台,想加一个试试看。不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方法好,防水导热,

网友B:
你想的是正确的,管子肯定一波全都带走了。你这个灌封胶固化后是软的不?

网友C:
你那个电源板是热坏的吧,灌胶更热

网友:
之前也在用这个空气净化器,拆解清洁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完美的将胶的有毒物质挥发在房间里

网友:
这个平时不会有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源板是热坏的吧,灌胶更热

进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是正确的,管子肯定一波全都带走了。你这个灌封胶固化后是软的不? ...

固体,稍微有一点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米兽加湿器”不知是怎样加装的,我也有一台,想加一个试试看。不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

就是在空气净化器的出风口加一个水箱,利用风力把吸水材料上面的水分挥发到空气中达到加湿的效果,不会像传统的加湿器那样有水雾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米兽加湿器”不知是怎样加装的,我也有一台,想加一个试试看。不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

直接在上面一套就完事了

网友:
其实有那种三防漆一刷就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方案实用性好

网友:
都快赶上工厂化维修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空气净化器的出风口加一个水箱,利用风力把吸水材料上面的水分挥发到空气中达到加湿的效果,不会像 ...

我看了,就一个滤蕊。不知怎样放置?
我想可能是:用一个托盘放上水,把这个滤蕊浸在托盘中,然后把托盘放在净化器的滤蕊当中,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感觉确实疏水比防水更重要,我的小牛电动车电池也是这样,优化排水而不是强化密封。

网友:
板子多少钱,我找售后换过一次,200多

网友:
疏水比防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