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L432 参考端加负压居然能使其导通

楼主(2024-11-21):
最近在制作adminismk老师开源分享的高压差分探头,整个过程除了变压器遇到点问题之外,其它都还顺利。另外有个情况就是TL432 1.25V版,当探头输出伏负0.7V左右,居然可以触发蜂蜜器导通,输出正1.9V蜂蜜器报警,这还算正常,但负压也报警实属不应该,不知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该芯片本来如此。

用仿真软件对TL431(由于仿真库里面没有TL432)进行模拟仿真,加载负压并不能使其触发导通,各位探头在制作调试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请坛友们测试讨论一下。

这是仿真结果

这是检幅电路

这是探头报警测试情况

网友A:
参考端加负压能使其导通的情况第一次看到,可能是管子有问题吧,多换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端加负压能使其导通的情况第一次看到,可能是管子有问题吧,多换几个试试。 ...

换了几家,都是如此,也得到其它朋友的应证,该器件就是如此。
后面再单独设计一套窗口检测电路,以达到正负对称幅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