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哒哒哒

楼主(2024-11-21):
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哒哒哒
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看我的烙铁,哒哒哒
丢人呐,烙铁只有18瓦,0603电阻,三天你都取不下

话说咱也不是追求3秒化锡,5秒包浆。主要有时候会怼到SK55电池这种大焊点,

又不敢拿打火机烤。兜兜转转,还是想买一把大功率电烙铁,网上能找到的最大就320W了吧,

surprise?1895块?我就看看。。。
既然买不到,那就歪门邪道:听说这玩意是感应加热俗称高频电烙铁,不难猜想,核心部件都集中在焊笔上,所以我可以只买手柄,

一个最便宜的二手手柄也花了我135大洋,能抵2台黄金936了。不过想想能省约1895.25还是心满意足的。
然后花30买个烙铁头,相当于半个936。

补充一下我闹明白的接口定义:

由于我不打算弄自动待机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所以震动开关我没研究。
加上之前玩美军陀螺仪做了个ZVS的电源用来产生交流电,正好可以拿来玩感应加热。ZVS还是很经典的,网上道友一大堆,我的电路无出其右,
虽然知道手柄的功率,但是不知道电压,频率,内部构造,所以还不慌买电源,先试玩试玩,

结果试试就逝世。成功把发热芯烧了。。。
其实吧,我一直在反复观察这玩意儿,做工非常精致,光看外面2圈细小的焊点就知道不简单,想来是要拆开与各位发烧友一睹为快的,奈何又害怕拆坏。
这下正好烧坏了,可以肆无忌惮的拆了。

如想象中的一样难拆,拆了一半,全搞坏掉了,线圈变得很脆弱,一捏就碎了,有点像碧根果的性质,据说是纯银线圈。

然后线圈还包了几层叫云母片?的玩意儿估计是为了绝缘。我估摸想再绕一组铜线进去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要和碎成渣渣的云母片一起完整的塞到底几乎不可能。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愉快买新吧!但是

好家伙,200大洋!让我先忧伤一会儿。。但是贵点也有道理,成本含泪飙升。
原因其实很简单,输入电压40V,输入电流11A多,振荡频率38KHz,功率大大超过320W了。
以后得严格控制功率了,然后我推算的加热功率和频率正相关,提升频率可以减小电流,可以避免线圈发热烧断,最后磨合出来这么个电路:

和经典的ZVS加热电路稍有不同的是我在谐振回路中串联了L2,就是实物图中蓝色电容上方凭感觉绕了6匝的电感,所以电感量暂时未知,不加此电感将无法起振。
谐振电容用的西门子MKP高频电容2个并联,MOS管为IRFP260,当输入直流39.6V时功率为336W,比额定功率稍高一点不影响!
频率105KHz,这是我目前所能搞到的最高频率了,更高档的自行车咱也不要了。然后选个电源,

LRS-350-36V,可以微调到40V,功率350W,符合我的预期,成本480元。
然后再说加温控的问题,ZVS电路这边用一个NMOS做开关

热电偶信号的话,用LM258放大163倍左右就可以

由于是高频感应加热,热电偶的小信号干扰非常严重,简单用一个R35,C46做低通滤波勉强能用。
这就必要涉及到负电源,正负电源考虑了很久,由于玩野路子的,没经验,正电源从开关电源39.6V取电,
通过简单DCDC得到3.3V给单片机供电,也给运放供正电压,负电压从开关电源的磁芯取电,也好操作

开盖,随便找根线在磁芯上绕一圈就行了,然后加一级稳压电路,磁芯引出线接到下图的AC+和AC-

得到-2.5V,正负电压不平衡,没关系,温度差个10°,8°的不影响。
不过从最终标定结果来看,还是相当线性的,而且即使在开关电源全功率输出的时候,负电压也纹丝不动!

这里要说明一下磁芯引出的交流信号不是正弦信号,要区分可以说是正负极吧,
半波整流输出,如果开关电源不带电烙铁负载,电压在4V左右,带负载在9V左右,还在TL431的可控范围内,
AC+和AC-反接的话,开关电源带负载后,半波整流输出会飙得比较高,感觉不是太好,总之测试一下再接最保险。
LCD显示屏电路就用老板子啦,里面很多器件是用不到的。

照着原理图焊电路没啥可赘述的。下面装机。

这一部分是ZVS振荡电路板

这个航插多加几根插孔里面的铜线就足够你插拔了,下面进行4处固定:

把显示控制板装上,

显示个中规中矩的界面:

DesireT乃预设温度,PresentT是当前温度,背景色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看起来直观一点,红色就很烫,按一下start就开始。

再来几张大图:

一直加热的话,最热的是500Ω的电阻,MOS管一点也不热,只是使用的时候一不注意就要火花带闪电,毕竟2个散热器代表了2个振荡节点
剩下就是调一调PID了。到这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功率电烙铁了,不算烧坏的发热芯的话,物料成本大概400元吧,算上玩坏的发热芯,那就算600块,也划得来!

网友:
恭喜楼主神功大成

网友:
没什么性价比啊,都600多了。高频烙铁加热芯是寿命最短的了,主要是烙铁头更换便宜。不如网红C245好用,体形小功率大,加热芯耐用。

网友:
包弟包弟你真牛,RapRap随口来
勤俭节约点子多,鬼斧神工神器成

网友:
火花带闪电好

网友A:
好家伙,这花的钱够买一台新的了吧?

网友:
怎么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花的钱够买一台新的了吧?

纯花钱有什么乐趣啊。。。。。。

网友:
我默默的回了一帖,NB

网友:
直接买个成品好了/。

网友:
好是好,就是带出门麻烦

网友:
看了看我50块的260w烙铁,默默地留下了一地口水

网友:
航模遥控器当显示屏,厉害啊
这就是小号的电磁炉啊

网友:
开心快乐DIY  折腾无止境

网友:
你这功率都能融化铝了吧

网友:
看我的烙铁

网友:
好家伙。玩得真开心。

网友:
300W的烙铁,几十块,我最大的烙铁是20kw的高频机烧铜棍,直接用锡条

网友:
会玩,折腾的乐趣

网友:
楼主牛批,这点小钱无所谓,只要DIY开心就好,千金难买楼主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