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唐空调翻板电机咔咔异响,拆开维修是滑动变阻器脏了的原因

楼主(2024-11-22):
比亚迪唐空调翻板有电机咔咔异响,翻板转到位之后,电机还会来回往复转几下咔咔响

拆开看是测量翻板位置的电位器,也就是滑动变阻器脏了的原因,导致电脑获取阻值不对往复转才响的

试了下把副驾侧的三个拆开擦干净,涂上开关触点润滑脂,再装上就好了。

但主驾侧还有声音,副驾侧的拆掉手套箱就能看到,但主驾侧的还不知道怎么拆。

另外看诊断仪上还有一个三通水阀也是故障,猜测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但这个在机舱里好像很难拆,不知道拆这个要不要放掉防冻液?

比亚迪老唐这车的零件用的也真是奇葩,感觉本来这三个电机可以都设计成一样的节省开模成本,但却用三种不同的设计,三个电路板也不一样,但阻值都差不多是10k欧。不知道是三家零件厂的还是什么什么特殊原因?

副驾侧三个电机,一个是向右的内外循环切换电机。
向左的两个,上面那个圆盘的是出风模式电机,
下面那个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只在上电或者开空调的时候动作一下,然后直到熄火都不动作

上电之后是这样,如果没开空调就熄火,就会一直保持这样熄火:

如果开空调,就会变成这样,哪怕关了空调再熄火,熄火之后就会保持这样

还挺奇怪的不知道这是啥用的

网友:
时间久了就是这样

网友:
简直就是定期报废的设计方式,这种滑动变阻,次数基本一定就出现那个接触位磨花儿造成组织变化就提示故障或者电机卡住。就不能设计为触发式限位。

网友A:
之前换过桑塔纳志俊的空调翻版电机,那个位置更刁钻,太难换了

网友B:
自己修这个影响质保吗

网友C:
这应该是厂家免费维护保养的项目,你自己修,可见比亚迪售后服务有点差啊。

网友:
这都能自己动手了,都没有4S店什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这个影响质保吗

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厂家免费维护保养的项目,你自己修,可见比亚迪售后服务有点差啊。 ...

这老唐已经8年多,现在去4s店除了安全检查其他要都收费。
当然售后是挺差,它还宣称电芯终身质保,但实际上看视频很多电芯鼓包了都不给换,或者要去车质网315投诉了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过桑塔纳志俊的空调翻版电机,那个位置更刁钻,太难换了

这个有几个螺丝也只能用手机拍照才能看到,只能用手摸盲拆也不好拆

网友: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BYD的成本控制和丰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用相同模块肯定会用的,不会另外设计。

网友:
电车都能自个修了,动手能力强个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啦

网友:
涂真空硅脂会更好吧,这个有点味道

网友D:
这个地方应该用霍尔感应。
我的斯柯达用了半年,空调翻版就有问题了。齿轮断了。售后要拆中控台,我拒绝了。就这样用着。拔掉电机线,现在始终是内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应该用霍尔感应。
我的斯柯达用了半年,空调翻版就有问题了。齿轮断了。售后要拆中控台,我拒绝了 ...

拆中控台大工程啊,我倒想拆中控台来着,把蒸发器风道之类的能清理的地方都清理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这个影响质保吗

但凡在保就不会自己拆下搞了,直接索赔总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中控台大工程啊,我倒想拆中控台来着,把蒸发器风道之类的能清理的地方都清理清理 ...

当时才半年,怕拆了之后 不断异响。那就恶心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618-1-1.html
好巧,我的BYD宋    这个电机算起来7年坏三次,最后一次脱保了也是自己拆开清理,维修用的油脂用的也是同款
顺便说句这油脂非常容易渗漏,甚至可以说自己会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过保了这种小故障那确实可以自己搞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