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4830-3通信电源改可调电位器改法调压调流0-68v 0-30a

楼主(2024-11-22):
改装方法:
1,小板上有个字母I接一根线到接地,串一个10K多圈可调电阻为调节电流大小!电流0-30A可调!
2,电压改装找到5V基准电源。(紫色线的位置就是5V电压!)多圈电位器采用10K的,电位器两边引脚分别接5V跟地,电位器中间那个可调脚接小电路板上的VA脚即可!
3,短接图中黄线所处的引脚,图中细绿线跟细黄线所接都是接地。这两个点是接地你想两根线接一起都可以分开都是,我为了是方便接线。
4,拆掉图中左上角的LM358运放一脚的那个贴片电阻,空着即可。

这样电压即可0V起调最高100V (注意输出电容耐压80V)电流也是从零开始可调,最大30A。

在此说一下,电压调到100V带载压降大,实际带载65V以下可以稳定输出!

网友:
带载压降太大,实际最高还是60多点

网友:
还不错,可供参考。

网友A:
这台电源年纪快赶上我了我有台4825卖给一个人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源年纪快赶上我了我有台4825卖给一个人收藏了

收藏了?这个电源有收藏价值吗?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估计现在大多都是二手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这个电源有收藏价值吗?

有,放个几十年拿出来就是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