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代换不知名芯片修复联想65w电源适配器(ADLX65NDC3A)

楼主(2024-11-22):
拆修一个65W的联想适配器ADLX65NDC3A,是初级故障,G级电阻开路,0.18欧sense脚电阻烧断。

给芯片加上15v到19v电源,没有波形,判断芯片坏,是丝印22A的不知名芯片,全网只有一家卖5块一个而且运费10,就是一个好的适配器包邮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968-1-1.html

找一个替换型号吧,结果pin脚走位风骚,翻了很多常见sot23-6的电源芯片,没有一样的,
本打算放弃,感谢坛友 @hbdj1234 的启发,也用OB2263代换成功。

水平不行,板子都拆裂了,不过我现在摸索出用小圆锯片的方法,还蛮齐整了;

1脚相当于ob2263的RI,在ncp1751上是opp,我买的是ob2263,因此R43换成100k,其他接着1脚的元件都干掉。

输出电压正常!

空载波形非常稀疏,加一个5w的47欧,波形漂亮。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到65w,有时间上电子负载看看。
因为ob2263说是36w以内应用,如果有大神知道欢迎讨论!

楼主:
带载测试来了。大伙看这个能用吗

60w的时候,电压下降到19v以下,ob2263竭尽全力了

高压侧mos管稳定在72度左右

肖特基也稳定在73度左右。室温15度,还没装铝壳和塑料壳。

楼主:
手绘图上有些错误大家忽略哈

网友:
技术不 错,电源修好继续用

网友A:
你这给它算是外接心脏续命了
我的那个开壳时候用锤+菜刀砸超声波焊接的缝,结果劲大了点,拆来来变压器磁芯都裂了,直接扔废料堆留着拆件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讲解清晰

网友B:
代换有风险,修理需谨慎!

网友:
这线路看的我头皮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给它算是外接心脏续命了
我的那个开壳时候用锤+菜刀砸超声波焊接的缝,结果劲大了点,拆来来变 ...

哈哈,跟我之前一样,磁芯都炸裂了,我现在用手电钻加圆锯片沿着缝切,接近无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有风险,修理需谨慎!

是的,担心炸鸡但是没有发生。准备上电子负载测试稳定性,同时热成像看看温度

网友C:
这个脚位差异大,这样修,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位差异大,这样修,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这些破烂都不值钱,玩就是最大的意义

网友:
已经很牛了

网友:
维修水平比较牛!照相水平一般般。

网友:
还好修复了,用了不少功夫哈。

网友:
平时画PCB,走线长一点都振荡,你这厉害了。

网友:
很牛了老哥不错

网友:
非常牛的手艺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手里几个坏笔记本电源,想学着修, 求笔记本原装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还是不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