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C4056A 充电板 3并(就是可以同时充3个电池)

楼主(2024-11-22):
断断续续的学着用嘉立创EDA,也画了几个板了。

家里小孩电动玩具比较多,电池也比较杂,各种接口也都有,送的充电器拆开看大部分是傻充……
单节锂电池充电最便宜的方案可能就是4056系列这些线性降压充电管理芯片了吧(外行不太懂)
于是照葫芦画瓢做了几个
立创广场地址:https://oshwhub.com/momololo/tc4056a_copy
图上还没焊电池接口,焊上就完事了。每路充电电流780mA,三个并联需要5V2.4A以上的充电头。低于这个功率的充电头可能会被拉挂(是这么个词吧?)

3并联是后来的版本,最开始是独立的,不带usb口,后来发现还是带usb口好用
下图是第一次做出来的版本,也不是不能用,就是需要焊接,通用性很差。但是体积小,主打一个超窄
适合塞到狭小空间做内置充电板,USB插头靠淘宝捡垃圾焊接更灵活一点。
这个也分享了https://oshwhub.com/momololo/tc4056a

网友A:
这个充串联电池组不行吧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串联电池组不行吧

肯定不行,地是公共的。

网友:
线做得真漂亮!

网友:
的确是需要好好选择,不然到手也无法使用。

网友:
比我的小巧多了

网友B:
做好散热,3个芯片发热量不小,反正1A电流充电的话,单个芯片摸着都烫手

网友C:
你这是买的成品小板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D:
电源适配器那里,座子跟插头是不是反了?

网友E:
这个就是三个充电器合在一起吧。不是充三串联电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买的成品小板啊...

之前买的没拆板,拆开就是4块

网友F:
你这一个能用,10个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散热,3个芯片发热量不小,反正1A电流充电的话,单个芯片摸着都烫手 ...

是的,你看我准备了很大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三个充电器合在一起吧。不是充三串联电池 。

是的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适配器那里,座子跟插头是不是反了?

奥。那个无所谓哪边,反正都是低压,就没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一个能用,10个也能用。

那得看电源的输出功率了。5V高功率电源一个是体积大,一个是贵。所以做了3并联。大部分一个手机充电头都能带起来。

网友:
这个可以,体积还小。

网友:
应该是只能充并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