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仪表线定义

楼主(2024-11-22):
看到坛里面有人分享给电瓶车加装电压表来了解电瓶电压,也打算装一个正好有看到简易款车对应的液晶仪表。这样就不用“外挂”电压表,顺便还能将码表和里程数给安排上了。

原车是led仪表就电量、大灯和欠压显示(欢乐表),换上的表有电压数值、左右转向、大灯和小里程数显示。

拆解就一个盖子和8颗螺丝,就天冷了拆装费点时间而已。

就原车仪表背后定义有点不清楚,有P 、SC 、DD、GND和48/60这5根线。颜色也是白、蓝、黄、棕和黑,看接口就三根线一根GND应该是接地。

网友A:
DD我知道是大灯的拼音缩写。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B:
用表量量看看哪个是常电,哪个是钥匙门

网友:
p好像是一线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我知道是大灯的拼音缩写。其他的不清楚

那GND的意思是“”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量量看看哪个是常电,哪个是钥匙门

很务实的,看样是要随身带只表啊

楼主:
一共是5根线,其实白色和蓝色是在接口处空的。用的上的就3根线而已。。。

网友:
虽然我不很懂,但觉得原来的表好刚买的表是不一样的,线路连接要自己试。有几根线是确定的:GND是负极,48/60接正极,p接充电,DD接大灯开关,SC应该接数码表。不一定对,你自己试试看。

楼主:
最笨的办法用了万用表测,黄色是正极、黑色是接地而棕色则是大灯指示。其他白色和蓝色都是接空的所以不用纠结,现在还差个车速因为低配款车没有左右转向也不用接了。

楼主:
理清思路,只要先接三根线就可以了。旧的插口是小的插口而新仪表是大口,正好有大插口就把小线用夹线钳夹起来就行了。

楼主:
是的,简易款的表看的不清楚不说关键还不准。原本打算装个电压表就行,没想到仪表也就10来块钱反正是个拆和装那就一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务实的,看样是要随身带只表啊

总不是天天遇到这样的事情吧
如果是开店的,肯定会有表啊

网友C:
新的与旧的接线居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与旧的接线居然不一样

新的仪表是标准的6针插口,原车是5针小插口。控制器有预留蓝色相位线插口,引了根线到仪表已经能显示码表但比手机导航要快19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不是天天遇到这样的事情吧
如果是开店的,肯定会有表啊

开店的有些有表,但不一定会拿出来用了……

网友D:
一般霍尔测速比相线测速准确,信号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店的有些有表,但不一定会拿出来用了……

这是实话,很多开店的都只想着能把货物卖得更多,售后这块不怎么想

网友:
你这也没有说到底哪接哪,图片也没有,新的表头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霍尔测速比相线测速准确,信号比较稳定。

最准的还是一线通,我这次接了相线码表也是变成了“欢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