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sb扩展器发热掉线,贴个散热铜皮

楼主(2024-11-22):
(图片)

网友:
您这个是USB掉线,我搞了个五口的千兆交换机,感觉芯片也挺热的,也会造成网络速度不稳,开始弄了个小的散热片,效果不怎么样,现在换了个大版,效果感觉挺好

网友:
热量不饶人

网友:
建议换3.0接口好的扩展器,用导热硅胶贴避免漏电腐蚀。

网友:
这个怕是没有啥用处。

网友:
待机的时候,也发热这么多吗

网友A:
贴纸撕了看看, 这USB扩展器好像只能同时用一个U口吧

网友:
效果明显吗?

网友:
内存散热片贴几颗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按说这个东西发热不大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发热这么大。用作充电器了么?

网友:
发热量这么大,有点出人意料

网友:
反面贴上了啥都看不到

网友:
光加强散热还不行,可以考虑更换粗一些的数据线看看

网友:
用导热硅胶与外壳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纸撕了看看, 这USB扩展器好像只能同时用一个U口吧

这种我以前有一个,几个口都能同时用,2.0的速度

网友:
USB2.0的改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