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遥控器按键不灵,拆开擦一下

楼主(2024-11-22):
(图片)

网友:
金属片用橡皮擦一擦就ok!就怕电路有问题哈

网友:
清理一下又可以用了

网友:
擦擦可以用了

网友:
志高遥控器,还是用的牛屎芯片。

网友:
有时电池快没电也会按键失灵。

网友:
按键上的导电橡胶老化了,阻值就很大,也会存在按键不灵敏。

网友:
时间有些长了,清理了可以使用一些时间。

网友:
平时套层保护套可能好点吧

网友:
图片看着触点还好吧 ,电池是否快没电了,遥控拿近空调试试。

网友:
擦一擦又可以用

网友:
洗洁精+水,彻底刷干净晾干就OK了

网友:
一般空调的遥控器要比电视的质量好点,现在我都是用手机来控制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金属触点最好用橡皮擦一擦

网友:
金属触点最好先用橡皮擦一擦,然后再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
买一卷热水器排风管用的密封铝膜胶纸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我都是用纸擦下继续用的。

网友:
跟 美的 的差不多,图形太小,很难看

网友:
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