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破壁豆浆机显示E2故障代码维修求助

楼主(2024-11-22):
最近家里一台康佳破壁豆浆机坏了,显示代码为E2,查代码说明,是主机过热。可维修时已是常温,机子仍不能运转,仍然显示E2代码。拆开外壳,里面没见任何异常烧蚀痕迹,转动电机正常,无摩擦现象。单独给电机加电,运转正常。看来是控制板问题了。可这台机子外壳够大,里面却设计的异常憋屈,控制板根本就无法拆下来。固定控制板的四个螺钉,外面两颗尚可拆,里面两颗根本就无法拆,就是把电机拆下来也不一定好拆。可拆电机也遇到麻烦,电机与旋转刀片的连接头太紧,怎么也拆不下来,还无法上拉器。
不知有没有老师维修过此机,那连接头是压接的还是有螺纹旋接的。诚盼指教!

网友:
估计你喜欢喝豆浆,很多人喜欢喝豆浆,豆浆真是一个好东西;可是人家的机器没坏啊,也没有出现故障代码,更没有拆开维修维修,这个电路看着也不复杂,最好打康佳售后服务电话,咨询一下解决办法,说不定可以免费维修呢,你只出个运费。

网友:
有可能顶上的盖子位置不对?

网友:
电机上是否有热敏电阻之类的温度检测传感器

网友:
仔细观察,肯定能够拆下来,要不然怎装上去的?

网友:
测一下 传感器数值有没有漂移

网友:
卡住电机,反转连接头

网友:
这货都是贴牌,故障代码不一定准。如果确定是温度,那就去找热敏探头,量阻值。

网友:
温度传感器故障

网友:
错误代码不是通用的,得仔细看看此机的使用说明书,通过说明再打开处理。

网友:
下面两颗无法伸手?
1.螺丝批+锤子直接敲打,
2.尖嘴钳子够力的直接夹扭....
3.最后终极大法,十字螺丝批,煤火烧红弯成7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