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伏比较好?

楼主(2024-11-22):
我用的科多笙收音机,自动关机后测量18650电池的电压是3.08V,会不会太低了一点,是不是不能低于3.2V,是否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更新下,这款收音机的充满截止电压为4.1V

网友A:
一般容量测试的时候放电电压不低于2.8V,实际上个人应用放电电压不低于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容量测试的时候放电电压不低于2.8V,实际上个人应用放电电压不低于3.0V ...

明白了,因为我习惯了自动关机后再充电。

网友:
有的电池官方写的是2.8V,实际上3.0V就需要充电了

网友:
正常不要低于3V,免得充不进电了,电压太低,充电器认为你的电池坏了。

网友:
科多笙收音机286吗?调频选择性好像比较强。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
这个电压刚好,保护板都可以省掉了!

网友:
不低于3V都可以的吧。

网友:
电压高一点,3.2V寿命也长一点

网友:
我设计的电路一般是3.3V就显示电池容量空符号了~

网友:
3V有点低,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
尽量不要低于3.0

网友:
尽量不要过放电,经常这样的话电池寿命会缩短。

网友:
感觉截至电压应该和放电电流有关系,电流大了截至电压可以低点,电流小了应该高点,收音机属于小电流设备,建议不要低于3V。

网友:
放电电压不低于3.0V

网友B(2025-01-19):
正常范围3.2~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范围3.2~4.2V

3.6平台的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因为我习惯了自动关机后再充电。

用关机了再充电对电池不好,最好的充电是从30% 40%冲到80%,这样对电池最好

网友:
按规格书判断,多数18650的放电截止电压在2.75V左右,松下的某些特殊型号是2.5V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