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品胜移动电源 TS-D187

楼主(2024-11-22):
2016年生产的,之前一直好好的,昨天突然出现一充就满(10分钟从0充到100),一放就用完(10分钟电量从100到0)的现象,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元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年的产品

楼主换颗肖特基就OK

肖特基二极管没坏,原来是其中一节电池不行了,把那节电池拆掉了,充电宝已恢复正常

网友B:
早期的货,做工还不错,电池如果是好的可以换个板子,不过那么长时间了估计电池也不咋行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C:
江西宜春福斯特的18650,还行

网友:
用的是5并升压的模式么,很多早期的产品看都是比较多个电芯,总容量还不算特别大

网友D:
高频二极管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二极管 烧了?

好像没完全坏,我查了一下,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S345LBF,正向压降是0.45V,上图中的我拆下来测是0.15V

网友E:
不支持快充且没C口的充电宝早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西宜春福斯特的18650,还行

谢谢老哥的支持帖子里的唱歌大爷不见了

网友:
早期产品,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就看电池是否正宗

网友A:
2016年的产品

楼主换颗肖特基就OK

网友:
品胜的产品,过去的还可以的,用过,现在不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货,做工还不错,电池如果是好的可以换个板子,不过那么长时间了估计电池也不咋行了...

我买了两个18瓦的移动电源板板,然后配上18650的电池槽做了两组8并的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快充且没C口的充电宝早该淘汰了!

最主要是 补电必须要有9伏 快充,否则等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两个18瓦的移动电源板板,然后配上18650的电池槽做了两组8并的充电宝。 ...

太重了,之前不是讨论过么,3颗18650刚好平衡,两颗容量太小,超过3颗太重...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做工可以。如果费用不高,可以修。高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