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98年的MF78挑电池

楼主(2024-11-22):
害怕电池漏液,家里还有铁锂,买了块DC降压1.5V小板,安装上后电阻档偏高一个针位,DC电压档明显偏低,我换上南孚电池也是这种情况。
就用自带那颗不知名的电池,电压档电阻档刀刀卡位,难道是电池输出的电流过大?
第二张是安装南孚电池明显偏低,第三张是无电池最准,第四张是破烂电池,看着3/4一样实际情况是还是偏低半个指针位。
综合上述表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池对表头有电磁影响,一个是电流偏大

网友A:
因为那是电池有铁壳影响的。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电池只作用于电阻档,电压电流档和电池没关系,去掉电池也可以用。

网友B:
去掉电池,DC电压档还偏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池,DC电压档还偏低不?

没试过去掉电池,反正换破烂电池电压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是电池有铁壳影响的。

都有铁壳呀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电池只作用于电阻档,电压电流档和电池没关系,去掉电池也可以用。
电池电压范围你电阻可以调0就行,数字表电压也有范围,不够以后误差大。
你这个的影响应该是铁磁性材料影响表头磁场了,或者转换电路电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电池只作用于电阻档,电压电流档和电池没关系,去掉电池也可以用。
电池电压范围你电阻可以调0 ...

应该是电磁影响磁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电池只作用于电阻档,电压电流档和电池没关系,去掉电池也可以用。
电池电压范围你电阻可以调0 ...

电阻即使调零还是受点影响的1K档测量100K偏高一点

网友D:
这种外壳塑料感觉特别容易老化

网友E:
楼主让我都起了疑心了----这表莫非成精了?!

网友F:
7楼讲的有道理,反正指针式万用表MF30也是不准,我都没当回事,因为手里的数字万用表太多了,好几块呢,有质量好的福禄克,也有老的DT830,还有漂亮国的老古董,那种按键式的,反正用不同的表,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7楼讲的有道理,反正指针式万用表MF30也是不准,我都没当回事,因为手里的数字万用表太多了,好几块呢,有 ...

搞一套万分之一电阻你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外壳塑料感觉特别容易老化

全新的,虽然已经26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让我都起了疑心了----这表莫非成精了?!

从没想到电池会影响表头磁场

网友G:
这表9V电池位靠近表头的地方有一块铁片是不是隔离磁场的? 5号电池位没看见。

网友:
表头受电池外壳(铁皮)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去掉电池,反正换破烂电池电压档就好了

难道是降压小板产生的干扰?没道理啊,电压档电池不参与啊。

网友:
电池与表头间加个防磁板,一些指针表就有此类设计。还可以用软包锂电池降压到1.5V,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9V电池位靠近表头的地方有一块铁片是不是隔离磁场的? 5号电池位没看见。
...

5号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