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浅拆金溢ETC,为啥有两个电池?

楼主(2024-11-22):
农行ETC,为啥两个电池?分别什么类型作用?

网友:
反正以前的都是两个

网友:
是不是两种不同电压供电

网友:
ER14250是一次性锂电池。另外那个IFR14200是可充电的,应该是铁锂电池,正面那个太阳能电池给它充。

网友:
一个是充电电池,一个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另一个不能充电的是给储存数据用的备用电池?

网友:
一次性锂电,智能电表里面也是,,这玩意可以当泪管用。。谢谢分享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大,放电电流小不能充电
另一个是超级电容,可以用太阳能充电,没有太阳用锂电池充电,
超级电容给设备供电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但很多内部都是两块电池。

网友:
高速口发的厚卡,全程能被计费系统识别。

但是给用户办理的ETC还是要搞这么复杂的设备。

为什么不能用那种厚卡的技术。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光照时候太阳能供电,无光照时候一次性电池供电。
有些车库是室内,长期没自然光照。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是记忆数据用的

网友A:
拆过ETC,查过电池的资料,其内部的电池情况如下:

ER14250与SPC1520 ETC电池

1520磷酸铁锂容量小,但可以用太阳能充电,而且放电电流大;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容量大,但放电电流很小且不能充电,两个搭配就可以解决可充电、长寿命和大电流放电的问题。

一、SPC1520

     SPC1520 是超级电容。也叫电池电容器。类似锂电池。自放电率很低,一般放电截止电压2.5V。最高充电限制电压3.95v。

容量:560mah(Ф15.1x51.0 );140mah(Ф15.1x21.0 )
体积:Ф15.1x51.0 ;Ф15.1x21.0
电压:3.6v
最大充电电压:3.95v

二、ER14250

ER14250锂金属电池,一次电池,不可充电!高容量,低自放电率,长寿命,宽温度范围!

ER14250,自放电率小,容量大,工作寿命可长达10年以上,可以用作备用电源,是ETC的较好选择;

标称容量:1200mAh
额定电压:3.6V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25mA
最大脉冲电流:50mA
电池重量:约11g
电池最大外形尺寸:ø14.5*25.4mm

网友(2025-03-04):
最近也在琢磨这个ETC的事,以建行办的金溢ETC换了张卡,现在弹选1001错误,到处打电话,前几天差点自己拆掉了

网友:
俩电池,一个是快速充电电池,用太阳能给这个电池充电。没有太阳光了,这个电池会反向给另外一个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ETC,查过电池的资料,其内部的电池情况如下:

ER14250与SPC1520 ETC电池1520磷酸铁锂容量小,但可以 ...

标明不可充电,但是2个电池并联接在太阳能充电板上,不是时刻在充电吗?
难道是不可普通充电器充电,而太阳能板那种小电流充电也无妨?

网友B:
etc没电了,可以自己拆下换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c没电了,可以自己拆下换电池吗?

有微动开关,一拆就失效,要重新激活。理论可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微动开关,一拆就失效,要重新激活。理论可以换

到推销过此种ETC的银行网点,再让他们激活就是了,顺手的事。简单!

网友:
本村建行办的ETC设备也是金溢牌的,型号sophia V60c。
年前帮一个同事咨询ETC卡丢失补办问题时,得知建行已经将ETC业务甩掉了。设备不出问题可以一直用下去,如果坏了就只能重新办理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按照本省 ETC官方公众号的办理流程走下来,最终邮寄到手的ETC设备注册地却要选贵州。
中途有几次都以为是被骗了,好在完成后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