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兴邦主控u盘量产后32G变成200M,空间减少了,求救恢复

楼主(2024-11-22):
请教:兴邦主控型号u盘,32空间,量产后就剩200M了,请大神赐教怎么恢复到原样呢
设置固定空间设置了也没起作用

网友:
你咋设置的,有没有可能是坏块过多自动屏蔽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本身不地道?

网友A:
先清空再2量产,否则开出来的容量是量产前的剩余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空再2量产,否则开出来的容量是量产前的剩余空间

都低格了,并不会这样~大概率是F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