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18v和12v一样的扭力,选哪个?

楼主(2024-11-22):
牧田18v和米沃奇12v的冲击起子,差不多都170nm,不考虑续航的话,应该选哪个?

12v的应该小巧轻便些吧?

网友:
不考虑续航说明你的用途不是会是重度使用,那肯定选小的啊,但小的肯定效率低一些

网友A:
续航不考虑,但是得考虑电池平台,以后总会买工具,一个电池平台起码等省30%的钱,省50%的事。
别手头上3个工具,有4套不同的电池,这样就坑爹了。

然后12V和18V剩下的差异就如下
1、不同平台,同样扭力,可能敲击频率不一样,一般来说频率高的打螺丝更快。
2、不同平台,同样功率,一般18V的效率更高,应为电压高,电流就更小,发热更少,理论上更能持久使用,更耐用。
3、18V的一般手柄更细,握持手感会好一些,,
4、18V的一般支持直立放起,某些场景比平方使用更舒服,比如带个手套,平放的就不太好拿起。而且相当于加大了柄,12V的握持效果会更差,其中手套越厚体验越明显。
5、小巧轻便这个命题不太好定义,,18V的可能会更短(因为同功率电机尺寸可以压缩更短),更短意味着更好操作,比如进狭小空间(这也是轻便),或批头对准螺丝,都会更舒服。。18V的柄更细,握持感觉也是更轻便。。18V多的是高度,和多了2个电池重量。

综上,选择考虑优先级如下
1、电池平台,飞科剃须刀定律告诉我们,电池平台没必要那么多,一般家用只有一个最好。不管多少V,
2、作业场景,非赚钱够用的情况下,就以电池平台为准。
3、外观爱好,自己喜欢当然最好,但是多出来的电池平台是真麻烦
4、品牌价值,功能? 说实在的,电动起子,扳手,家用基本置灰,,,只有一个好用就是打木螺丝。其他场景都基本没用。不建议家庭用户购买。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也建议选大电池款,不要过于追求小巧便携。
选择小巧款最初起源于高空作业的轻安装师傅,多是锂电转或者20的轻型电锤。长时间作业,确实需要考虑小巧。
但是家庭工时有限,你买的还是最省力的冲击起子,并不需要提供持续压力和防扭安全预备工作。所以可以放宽对小巧的定义。

另外20v系统因为电池重一些,不集成在手柄里,重心更均衡一些,手柄可以设计的更人体工学舒适,电池也比12V系统那种直插的牢固,不容易脱落。    当然12V系统也足够家用了。

网友B:
家用必须米沃奇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用必须米沃奇12v

家用选牧田111,非常轻巧有力,握持手感舒适,美沃奇 12V手感差,还死重,这两个我都有

网友:
楼上有钱人 我就用防牧田172
感觉还行 就是电池没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选牧田111,非常轻巧有力,握持手感舒适,美沃奇 12V手感差,还死重,这两个我都有 ...

我也推荐牧田111,手感好的很,而且也比较轻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选牧田111,非常轻巧有力,握持手感舒适,美沃奇 12V手感差,还死重,这两个我都有 ...

人机工程学还是小日子做的好,也附合亚洲人的小手。

网友:
选12的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不考虑,但是得考虑电池平台,以后总会买工具,一个电池平台起码等省30%的钱,省50%的事。
别手头上3个 ...

说的实在,看来还是应该根据电池平台选,估计以后入牧田的几率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选牧田111,非常轻巧有力,握持手感舒适,美沃奇 12V手感差,还死重,这两个我都有 ...

羡慕,右上角那个牧田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aeg里奇的sub小老鼠也很短小啊,虽然18v但是也有2200in-l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