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请教,为什么都2024年了,对讲机还是单向的?

楼主(2024-11-22):
是技术原因还是政策原因不能支持同时听和说?

网友:
有一个现象叫“回授”

网友:
同时讲话的,叫电话机!
只有分开讲话的,才叫对讲机!

就像中午不能吃早饭一样!
同样的米饭,晚上就叫晚饭了。

所以,
同时讲话的,叫电话机!
分开讲话的,叫对讲机!

网友:
单工,不是单向
另外对讲机是可以双工的, 不过需要占用两个频率(模拟对讲机),或者两个时隙(数字对讲机)

网友:
这个应该和技术进步没有关系,应该是标准限制的问题!能说能听那就叫电话啦!

网友:
对讲机一对多,

网友:
对讲机仍然是单向的主要是因为其设计和功能定位。对讲机通常是为了简单、快速的短距离通讯而设计的,它们一般采用半双工通讯方式,即同一时间只能有一方发言,另一方听取。这种设计有助于减少通讯复杂性和成本,并且适用于一些需要快速沟通、简洁明了的场景,比如工作场所、安全队伍等。
虽然技术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双向对讲功能的产品,但单向对讲机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操作简单、稳定可靠、耐用等特点。另外,单向对讲机也适用于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一方需要紧急通知或指挥,另一方只需要接收信息的情况。
如果在一些场景中需要双向通讯功能,可以考虑使用双向对讲机或其他具有双向通讯功能的设备。技术在不断创新和进步,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功能强大的对讲设备来满足不同的通讯需求。希望这个解释能够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对讲机到 2024 年仍然是单向的。如有其他问题或疑问,请随时告诉我。

网友:
半双工,不是单向,估摸是钞票的因素,全双工肯定更贵。

网友:
都是便宜惹得祸!!!

网友A:
做为不靠基站进行通讯的设备,发射会消耗太多能量,按键发射才是这个场景需要的

网友:
本来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你听,我说话的时候,你也说,能听清吗?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双向工作的叫手机,早就有了

网友:
我说,你听,这才是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为不靠基站进行通讯的设备,发射会消耗太多能量,按键发射才是这个场景需要的 ...

有道理,发射功率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不靠基站进行通讯的设备,发射会消耗太多能量,按键发射才是这个场景需要的 ...

能不能设计成:待机的时候只接收,按键发射才能说话,但说话的同时仍然能接收。

网友:
对讲机就是轮流对着讲。

网友:
大家一起说么,直接打电话完事

网友:
对讲机设计就是收发单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为不靠基站进行通讯的设备,发射会消耗太多能量,按键发射才是这个场景需要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