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原计划要扔了,突然又好了。

楼主(2024-11-22):
就是图片中这个鼠标,逻辑 mx518.,之前拆洗过,表面的亲肤材质被洗掉了,变成了塑料自身的颜色,类似键盘帽的材质。

这个鼠标是 2011 年的 时候,有个同事非常喜欢玩游戏,她换了 ie3.0把这个鼠标卖给我了,当时价格好像是 100出头,还带一个逻辑配套的键盘。

键盘 在 今年 5 月份扔了,一下都没用。因为平时都是用笔记本。

这个鼠标一直没怎么用,直到16年开始使用。前年的时候,出现双击,换了微动后出现的神奇的现象。

我称为  双台阶  现象。就是  摁下去的时候先 咔哒 一声,但是并没有触发。继续用力又咔哒一声才触发。每次单击听到 四次 咔哒声。别说多难受了。当时拆了三四次,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螺丝不要拧紧可以解决。就这样将就用着。

最近闲了。打开看看到底是为何会 双台阶 。

打开观察发现微动好像没有装到底。于是重新安装微动,但是情况依旧。螺丝最后一圈不扭紧没事,只要一扭紧就 双台阶。

对于强迫症赖说,真的是难受啊。由于最近手里无线鼠标都两个了,于是决定,再拆一次,修不好就扔垃圾桶。

由于第一个咔哒声是上盖发出的。于是把上盖拆散重新组装。情况依旧。于是决定扔垃圾桶。扔之前用力捏了一下上盖。这个现象竟然消失了,又仔细实验了几次,确实消失了,而且单击的手感也变了,是非常明显的变了。变得非常温和。

得得得,看来她还能继续服役,就这样。非常好。

话说,现在都是无线鼠标了,这个鼠标也快要退役了。

分割线——————————————————————————————————————————

周一上班,又出现,偶尔双台阶现象,算了,有谁有兴趣,可以出快递费发过去。不想折腾了。

网友:
还是有线的好

网友A:
那原因是什么?
上盖松动产生了间隙,是不是实际第一次“卡塔”是按动的上盖,第二次声音才是微动。

网友:
我现在买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B:
就是没到位,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盖没装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C:
我一直喜欢用有线鼠标,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外壳安装也有讲究,会影响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喜欢用有线鼠标,

用台鸡的无所谓,用本的应该都喜欢用无线...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原因是什么?
上盖松动产生了间隙,是不是实际第一次“卡塔”是按动的上盖,第二次声音才是微动。 ...

上盖没有松动。也不直到啥原因。反正现在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外壳安装也有讲究,会影响手感。

是的,尤其这种高端鼠标,外壳都是三层的。

楼主:
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重新拆装也不行。捏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
auv,您这个成色,包浆了都,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到位,接触不好

我也直到,问题是,不知道哪里没有到位。

网友E:
如果一直用无线鼠标还行,但是如果用几天有线鼠标再用无线的,总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延迟,或许是心里作用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直用无线鼠标还行,但是如果用几天有线鼠标再用无线的,总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延迟,或许是心里作用也说 ...

不一定,也可能是真的延迟,比如干扰就会影响...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同款,不过我是518,只换过底下的脚垫

网友:
装配偏差归位不正,

网友:
鼠标变成易耗品了

网友:
罗技不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