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京东自营购买了三个铠侠128G优盘,白色+蓝色+黑色,以下看图片

楼主(2024-11-22):
三种颜色的128G容量,各买了一个,价格是39元/个,剩余情况看图

检测方案和芯片,白色检测不出来,蓝色和黑色结果一样

楼主:
后面用下载的连续剧视频文件测试,请看图

网友:
难道蓝色的更好

网友A:
猜测--测不出的那个主控是3s的,东芝同步也给金士顿代工,金士顿主控基本也是3S,群联和918这三款

网友:
还是mlc固态硬盘加硬盘盒吧,速度读写几百M不掉速

网友:
这种u盘没意思,直接整个512g或者1t的diy更好

网友:
品控太差了,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测不出的那个主控是3s的,东芝同步也给金士顿代工,金士顿主控基本也是3S,群联和918这三款 ...

白色和黑色,是同一个订单买的,我先是买一个蓝色,发现还行,写入速度没有评论的那么差,我主要是给高清安卓播放器用的,不会写入大量小文件,速度可以接受

网友:
U盘 能到  80多    后期有个掉速   也算可以了   价格、售后都不错

网友:
手机字库改U盘给力。

网友:
三种颜色的128G容量,各买了一个,价格是39元/个,剩余情况看图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大.稳定好用就行了.

网友:
软件很久没更新了,新出的主控和颗粒都检测不出来

网友:
群联主控。。。已经放购物车了。。。还好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