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板燃气灶拆了,但修不了,请问这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2024-11-22):
家里的老板JZT-9B20S嵌入式家用燃气灶坏了,故障现象是:正常使用的时候过20分钟左右开始报警,滴~滴~,如果不调整一下,半小时自动熄火,但是如果气灶关掉了,就不报警了。现在是不论气灶关了还是没关,过20分钟都报警。拆开看了看,怀疑是第一个图中的这个红色圆圈内的原件坏了,但是这是个啥?淘宝上找不到,也就没办法代换实验。难道真的只能让蜂鸣器不响么?请高手指点

顺便说一下拆卸顺序:
1、拔掉打火按钮;

2、拿掉燃烧孔的大圈,拆掉燃烧孔周边的四个内六角螺钉;

3、拆掉下面压着的四个内六角螺丝;

4、拿下玻璃面板;

网友A:
继续拆,好像有两根线进去了,看看这个方块里面的构造。

网友:
拆这个东西难点不是顺序,而是螺丝锈住,拆不动换过点火针,螺丝没拆动,弯道超车,没拆那几个螺丝,把,炉头从底下连面板一起拆下来了

网友:
好像是燃气灶阀体总成,宝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拆,好像有两根线进去了,看看这个方块里面的构造。

是三根线……

网友B:
是熄火保护坏了吗

网友:
热电偶发电能力弱了,换一个双线的热电偶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清,好像是个阀?

网友:
估计是热电偶或者气表电池不行了

网友:
有两根黄线的那个针,换了试试。

网友:
搞维修的更要懂客户心理

网友:
好象是电子汽阀开关,在煤气灶上见过,打着火后,汽阀打开。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看看报警是啥问题,如果听不出来可以拍个视频给售后听听看看是啥问题,要是保修期内可以找售后免费维修的,这个燃气灶结构还挺复杂的最好还是找售后更换成原装的配件安全些。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微动开关氧化了?

网友:
自己修不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熄火保护坏了吗

这个现象像是熄火保护坏了,检测到阀门打开,同时温度又不够,就自动关上阀门?

网友:
画这么多圈,像是蚊子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像是熄火保护坏了,检测到阀门打开,同时温度又不够,就自动关上阀门? ...

我觉得是延时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