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板上的迷惑元件

楼主(2024-11-22):
一个灯板,上门有6个IC

U1、U2应该是正常的

U3-U6有点不正常

没有接入电路

装饰性的假元件

想到了前几天发布的红魔10手机,背面是半透明的,里面有个发光标志,周围有一圈贴片电阻,也是没有接入电路的纯装饰性元件

网友:
配重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了,一块6一个吧,好像有20来瓦,买了几个,一个也没用上呢,降低点功率用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为了什么?

网友:
这又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了,一块6一个吧,好像有20来瓦,买了几个,一个也没用上呢,降低点功率用应该还可以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61567716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种

网友:
这个也搞假原件,配重

网友:
是不是线路在集成块下面?拆下来才能看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了,一块6一个吧,好像有20来瓦,买了几个,一个也没用上呢,降低点功率用应该还可以 ...

怎么降低功率?

网友:
16脚那个印字是H45085,百度前面几个字,后面自动补齐了,但是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降低功率?

加大这两个电阻可以降低功率,适量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61567716

应该是掉价清库存了,或者太多卖不动了,我记得以前是1块多的血亏,我得1年多没买他家东西了,没有性价比

网友:
价钱低,能用,管它几个、、、、鸟。

网友:
价钱低,能用,

网友:
假元件吹下来看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61567716

哇。。。要6块邮费,羊毛不好薅

网友:
应该好用吧!!!

网友:
看不懂,这啥情况

网友:
工厂扣成本都很鸡贼,哪可能给你用元件做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