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智能电视进入工厂模式设置为上电开机

楼主(2024-11-22):
看到坛友说需要通电就开机这个事,就顺手测试了一下自己的TCL 75寸液晶电视,是可以调整开机模式的。

首先按设置进入对比度调节,调整为默认的50,依次快速按遥控器数字键9、7、3、5,即可进入工程模式。

选择 Power on Mode,默认为Standby/待机

用左右方向键调整为on,即可在下次通电时自动开机

共有三个选项:
ON:上电自动开机
LAST:保持最后一次关机时的状态
STANDBY:默认的待机模式,通电后需要按开机键开机

网友A:
我家以前买的TCL智能电视,按住电视机上中间确定按键不松,再插电就会进入工厂强刷模式,提前插好带刷机固件的U盘就会自动刷机

网友:
这个设置好像也没啥用处,能强制跳过开机广告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以前买的TCL智能电视,按住电视机上中间确定按键不松,再插电就会进入工厂强刷模式,提前插好带刷机固 ...

谢谢分享。在TCL  65V8E上试了,能行!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试试我的电视行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回头试试我的电视行不行,,

网友:
以前等离子坏了,换了tcl55寸非智能的,总觉得色彩不对,后面搜了教程进工厂模式一顿调,总算舒服了,tcl的工厂模式确实强大

网友(2025-02-14):
有没有海信电视进工厂模式方法

网友:
海信K580: 点击遥控器上的菜单键,选择“声音设置”,再选择“平衡选项”并输入“0532”,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tcl的工厂模式确实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