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智能手表不显示

楼主(2024-11-22):
上次修智能手表一直重启,现在把电池拆了重焊。现在装上屏幕,背光亮了, 屏幕彻底没显示了。

用电子显微镜看了下,没看到哪里有问题,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排线也看了,好像没有断的

网友:
估计接触不好

网友A:
120度环境放两个小时

网友:
排线和排线座都用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吗

网友B:
一图上有个插头咋没插到家,还是就是哪样?

网友:
排线塞紧再卡好一下。

网友:
难道是见光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度环境放两个小时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图上有个插头咋没插到家,还是就是哪样?

就是这样,这个重插过了

网友:
估计排线沒插好

网友:
进水受潮了

网友:
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这个重插过了

哪只能查导电橡胶条了。

网友:
清洗烘干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触问题,按楼上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只能查导电橡胶条了。

没有这个,只有fpc

楼主:
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这要是没显微镜的看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