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两个C245迷你烙铁模块可靠吗??

楼主(2024-11-22):
我业余换换元件的,目前有支T12焊笔,惯用线性电源供电。
我担心那些开源版的彩屏易坏以及程序的可靠性,故搜到这两个迷你模块:

第1个是为245开发的,可改功率限制和休眠时长,不知可靠性如何?

第2个是大功率616,最大输出70A,可改电阻调整温度

你们说哪种控温准确、结实耐用?有没有更好建议?

谢谢!

网友A:
和白菜白光1个原理,一个运放加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白菜白光1个原理,一个运放加个mos

是啊,初期616容易坏,改进了MOS才好,后来还分立元件,更可靠了。
开源彩屏245都用到双MOS了,这个迷你245就没看出来有多强。

网友B:
板子设计和走线比较业余,才1个sop8的MOS,只能说马马虎虎勉强够用

楼主:
我的维修固定支架和夹子也是重要基础,稳固对准是焊好的大前提,否则不管多好的烙铁都会因操作时间过长而损坏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设计和走线比较业余,才1个sop8的MOS,只能说马马虎虎勉强够用

感谢答疑!我就等你这样专业的见解

网友:
多少钱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设计和走线比较业余,才1个sop8的MOS,只能说马马虎虎勉强够用

再请问:
1、C245控制板哪家强?你们会考虑交流供电版么?
2、手柄该选哪种好?音叉式还是冠簧式?

网友:
可以用,电源必须要好一点电流小了不然带不起来

网友:
245也开始这样玩了吗  和616一个样

网友C:
现在模拟的电路已经很成熟了。都在玩数字控制了。不过数字控制也是玩个寂寞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还都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模拟的电路已经很成熟了。都在玩数字控制了。不过数字控制也是玩个寂寞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还都是有误差 ...

从原理看,直流供电根本无法准确测温。高端焊台都是用交流过零时候检测温度,计算PID。
所以我想了一晚,觉得买个分立元件的T12控制板,实现更迅速回温,更实际更可靠。

楼主:
口碑不错的C245模块是哪个?
有个直插元件T12的店家明年做出C245。

网友:
现在流行九号技师的大屏,,,60左右

网友D:
交流现在也有了,470不用加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现在也有了,470不用加识别电阻。

我本来看中交流电版的,但看了买家评价,水平和做工都不行,卖家也不敢展示电路板正反面。
470不适合普通人用,那些太夸张了。

楼主:
我这贴中的两款控制板都不太行:
第一款过载能力不强;
第二款根据买家反馈,实物是手工焊接的,技术粗糙,有些问题,不敢用啊。

C245控制板,要选品质口碑很好的,比如戴维

补充内容 (2025-7-22 09:28):
戴维等这类九号版3芯线温差大回温较慢,架构算法不好,着重外观和堆料,主次不分。

网友:
用了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原理看,直流供电根本无法准确测温。高端焊台都是用交流过零时候检测温度,计算PID。
所以我想了一晚, ...

兄弟已经很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已经很专业了

过奖了,我拾人牙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