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家电宝智能插座改装(Haier HK-50C5WD)

楼主(2024-11-22):
无意中翻出好多年前买的海尔智能插座,现在app)家电宝)服务器已经关闭,现在无法连接网络使用,有没有哪位大佬给出出主意改造一下能继续用?能实现定时功能就行里面做工很扎实,最后是wifi模块,不知道有没有有替换模块。

网友:
某宝搜米家继电器模块或者涂鸦的继电器模块。这两个平台应该还是比较稳的。这种一般都是12V继电器,空间如果够能放下,还能给它续命。

网友A:
网上有卖那种小米WIFI控制小板换上去应该能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重新编程~,不难的网上一搜一大把,别人做好的,自己修改一两个参数,搞一个下载器,下载进去就行

网友C:
你这个是stm32 wifi平台的吧。

前两天我刷了一个智能插座,不过我的是8266模块,刷的tasmota,可以凑活着用。

网友:
我也有个WIFI智能插座,用的是涂鸦APP,控制鱼缸开关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重新编程~,不难的网上一搜一大把,别人做好的,自己修改一两个参数,搞一个下载器,下载进去就行
...

刷好以后就能连接其他ap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那种小米WIFI控制小板换上去应该能用

谢谢我去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stm32 wifi平台的吧。

前两天我刷了一个智能插座,不过我的是8266模块,刷的tasmota,可以凑活着 ...

我水平不行,直接有详细教程还能比葫芦画瓢,没详细教程我搞不来呵呵

网友D:
现成的产品不是挺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产品不是挺多的么

你是指什么?智能插座?

网友:
这是纯折腾

网友E:
这个插座修复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插座修复好了吗?

没有,还在哪里扔着,不会搞!

网友:
谁有arduino读取HLW8032电量 电压 电流代码的

网友:
用STM32方案这应该有些年头了,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