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改一台微波炉薄膜按键

楼主(2024-11-22):
这个微波炉的按键一年前已换过一次了,几乎没有用过,这些天想用,发现又用不了了,这种薄膜键盘真的是差,决定改用独立按键代替。先找出按键矩阵图,

再把按键逐个粘上去,

然后用漆包线连接,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网友:
薄膜按键在微波炉工作时受潮造成氧化而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薄膜按键开关,经常用也得用几年,不经常用确实坏得快,买一张十几元,我觉得还是换一张好一点。

网友A:
自制不难,就是不好看。

网友B:
有碳膜修复液,维修挺方便。

网友C:
打板换锅仔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板换锅仔片行不行

我就是用它,不过不好用,我后来直接在锅片上点点哥俩好代替按键突出的部分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碳膜修复液,维修挺方便。

我的是内部有微短路,使整个按键失灵,唯有换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不难,就是不好看。

也不差,80分吧!

网友D:
是怎么焊接在薄膜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焊接在薄膜上的

不是,只是利用原来的面板而已,按键粘在底板上,再用漆包线焊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国家的鸡的屁靠你们可就完犊子了

网友(2025-01-31):
不是,只是利用原来的面板而已,按键粘在底板上,再用漆包线焊
底板金属的不会短路吗?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基本不会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