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汽油泵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4-11-22):
油表不准,前几天换了个浮子,还是不准。今天就换了总成,旧的拆开给大家看看,不要以为你加的汽油很干净哦。。。

网友:
看滤网,增知识,刷认知。该说不说是真脏

网友:
确实蛮脏的。。。。。。

网友:
这是粗滤,还有细滤清。

网友:
看的汽油挺干净的,少去小加油站加油应该好点。

网友:
金龙鱼大豆油

网友:
多少年头的车?

网友:
应该是滑动电阻接触不好

网友:
只加中石化的油

网友A:
我去,塑料件都被染黄就不说了,这个滤网上的渣渣那是真无法接受。曾看到一个视频说二手水车油箱拆开里面的塑料将都是干干净净的白色,是国内油品差所以车子使用年限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塑料件都被染黄就不说了,这个滤网上的渣渣那是真无法接受。曾看到一个视频说二手水车油箱拆开里面的 ...

国外的汽油都是透明的你敢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汽油都是透明的你敢信?

信,不止一个人这么说,国内各种添加剂+各种科技狠货。

网友:
不准,换总成,这个投入大了点啊。

网友:
这个和加油站的储油罐生锈有关系的

网友:
这么多渣子啊

网友:
滤网与饮水机的滤心相同吧。

网友:
这个很常见,之前的旧车早上不好打火,感觉转速也很高,一般车是4档2000转跑60,我的旧车是2500转左右才到60,换了火花塞改善很小,后来发展成在路口起步时容易熄火,去邻居的修车店看了一下,他判断是汽油泵不好了,然后拆下油箱看了一下油泵,发现油泵底部的滤网已经堵满了,当时决定先洗滤网,不行了再换油泵电机,然后就洗了一下滤网装上了,发现转速正常了,起步再也不熄火了,但是早上打火还是不容易着火,开了一年后在论坛看到应该换油泵电机,我就买了一个新的去邻居的店里换上了,早上打火的问题就彻底消失了,而且之前一直报的燃油浓度过稀的故障码也消失了,这才明白油泵电机的重要性,不是能正常跑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
油泵上一道滤网, 还有汽油过滤器一道,喷油嘴上还有一道,三层过滤 。还是有用的

网友:
真脏,多少年,多少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