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款胜利vc921,换挡疑问

楼主(2024-11-22):
新手小白。。 最近买了一款胜利vc921,

上月刚生产,硬芯DMM9701-BN9BE3   pcb版本1.2

3999计数,但是测量18650锂电时电压可以显示到4.xxx V ,换手动量程也是一样。
不知道之前的1106en版本的换挡是什么机制的,也是这样吗?

芯片换了,但是24c02 eeprom什么的都还在,应该不影响,还是能进行刷计数之类的操作吧 ?? 新手小白。。。

网友:
是不是赚了

网友:
4000字的芯片,显示到4200也算正常,只是自动档都不换量程还是有点奇怪的

网友:
拆了就放个板子前后全身照呗,坛友们才好给意见啊

网友:
真没注意到这个现象。换没换档从哪能看出来?

楼主:
补个图片

网友A:
允许有一定余量!很正常,改一下数据就行。像日置那种超一个字就换挡的变态设计,并不多见。
其实,并不是超过4000字不换挡,降档同样不会换挡,比如4.2V,显示4.20V,从4.2降低电压到4V,理应换挡到4.000V,但是,他还是显示4.00V,哪怕是降到3.9V,他也是显示3.90V,而不是换挡显示3.900V

网友:
从芯片PCB走线看,方案没有变,变的是芯片的丝印。楼主可以改6000字。0660除了慢点,没有很大的毛病。他这个设计有手动换挡还是很不错的。换挡值楼主也可以根据喜好改。

网友B:
显示超出一些量程更好,也方便用整数基准来校准
像ZT219,显示范围只有19999,验证校准只能用10000源,或非整数的19000之类。不能用20000满量程的源
FS9030C钳表6000量程实际可显示到6200,很好

这台VC921卡片机带了手动量程,好评
很多三位半自动万用表没有手动量程,如UT136B+之类,要用到手动量程还需要自己DIY

网友:
硬芯还是好评的
这东西没有背光,否则我肯定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有一定余量!很正常,改一下数据就行。像日置那种超一个字就换挡的变态设计,并不多见。
其实,并不是 ...

学习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超出一些量程更好,也方便用整数基准来校准
像ZT219,显示范围只有19999,验证校准只能用10000源,或非 ...

219的显示屏的首位就只能显示符号"1",随便你怎么整,都不可能显示2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9的显示屏的首位就只能显示符号"1",随便你怎么整,都不可能显示20000。

是的,设计如此,老款的ICL7129芯片万用表也是这样
不过带单片机的万用表好改,后来的ZT225就修改到25000字,方便用20000基准验证

网友:
两个8050三极管真个性。

楼主:
关于读取芯片,我搜索了几个案例 发现vc921都是要把芯片焊下来才能读取,我想用夹子读但都显示0000,在非off档也不行(其实拨盘已经分离了,不会导致4 8脚导通)。。。
我量了这个24c02n芯片,发现1234脚都是导通的,我用的是土豪金341a,发现24座子pcb背面1234 和7脚都是导通的。。。 于是遮住1234,仅读5678,也不会提示出错,但还是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允许有一定余量!很正常,改一下数据就行。像日置那种超一个字就换挡的变态设计,并不多见。
其实,并不是 ...

很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