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吸尘器电池保护板元器件烧毁,请大神看看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4-11-22):
苏泊尔吸尘器电池电路板上有个元器件被烧毁,因为包括丝印在内烧的面目全非,所以看不出来是什么元器件,请维修大神们看看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10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姆电阻

我之前用的200欧姆的色环电阻试了下,直接烧掉了,是必须要贴片电阻吗?

网友B:
看这个贴片元件线路走向,似乎连到下方的D6,量一下有没有击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贴片元件线路走向,似乎连到下方的D6,量一下有没有击穿短路

是的,确实是连接到D6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贴片元件线路走向,似乎连到下方的D6,量一下有没有击穿短路

我看好像坏了,因为没有标志,不知道是哪款呢,什么型号呢?大佬有什么可行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