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集米m2plus饮水机E1报错

楼主(2024-11-22):
表现为80度及以下没问题,85度有时正常,有时出水10ml(冷水)后报e1。90度及以上都是出水10ml后报e1。

研究半天,推测是缺水判断逻辑的问题,缺水判断是依靠短暂加热后检测热水端温升来实现的。我先接一点80度,然后再设置到90度以上,再接就不报错了。厂家固件的判断逻辑的包容性差。目前没找到解决办法,可能问题出在出水ntc电阻性能偏差?那热敏电阻是特殊封装,无力替换。也许板子上某个电容性能下降,导致缺水检测数值超出范围而失败?
为何80度以下就没问题,难道缺水判断的温升和预设温度有关?预设越高需要温升越高?

网友A:
是不是有原件老化变质了所以温度高了问题就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原件老化变质了所以温度高了问题就出现了

设置90度,根本不加热。设置80度,能正常出热水。
应该是判断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详细看看使用说明书上对E1码的说明

楼主:
偶然发现,把入水管捏扁一点就能烧99度水了,只要一放开,立刻就报错e1,估计是mos管性能下降导通不良,或者加热器电阻增加,不能达到足功率加热,水泵供水超过加热能力,不能达到预设温度而报错。
这个机器估计水泵是恒定供水的,全靠mos管调节加热功率来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