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INR21700-40T组装牧田款21V电池包给暴力风机用

楼主(2024-11-22):
本来打算用薅的力神21700组,后面发现自放电厉害,放久了很容易电池不平衡,算了还是斥巨资买了10节三星21700 40T拆机电池

要把残留的镍片打磨干净

测测内阻,基本都在10毫欧左右

暴风机电流很大, 能达到三四十安,电池包配的0.25镍片,怕不够用叠了0.1紫铜

点焊

贴青稞纸

带保护板30毫欧

不带保护板27毫欧,保护板内阻3毫欧

充电

两台暴风机

先来测试29涵道的风扇推力,差不多280克

这是70块左右买的无刷暴风机,推力最大竟然有1200克,有点厉害

为了提高电池利用率,还买了个应急灯用

实测功率15W,这亮度杠杠的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东西真牛。

网友:
这个保护板这么多mos,不便宜吧

网友:
应急灯不错,拆一下看看?

网友:
70块那个是无刷的吧 声音是不是特别刺耳?

网友A:
房间收拾的井井有条,音响看着不错,都有哪些器材,看样子也是资深烧友一名!

网友:
看最后一图 用到的机率不大

网友:
这亮度杠杠的

网友:
统一内阻了?

网友B:
全看完了,感觉这么多的工具都比较干净,使用率不高吗。

网友:
这套件加电池价格也不少,自己会做的话更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收拾的井井有条,音响看着不错,都有哪些器材,看样子也是资深烧友一名!
...

有点强迫症,喜欢整齐的环境,音响都是自己DIY的,难登大雅之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看完了,感觉这么多的工具都比较干净,使用率不高吗。

没有干粗活,都是自己DIY用,也比较爱惜,所以也比较干净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的铃木质造,挺牛的。
那种微型的暴力风扇,只能当玩具玩,能换电池才能当生产力工具。

网友:
这个保护板带均衡的!20多块钱一个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均衡时,充电器的灯来回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均衡时,充电器的灯来回变不?

这种是被动均衡,最理想的状态是充电器刚好21V长时间浮充,这样均衡会起作用,如果充电器电压高了这样会大电流冲到满电后突然就保护了,你说来回跳应该是这个原因,我测试买的充电器电压都到22V了,我自己做了个二极管降压的降到21.3V左右,因为内部还有个二极管,这样长时间浮充这个均衡就起作用了

网友:
刚买了一个大的同样造型的暴风机,不是一个牌子,应该是公模。21伏满电时全电门测得电流30A

网友:
下成本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