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板充手机接哪种模块比较好用?

楼主(2024-11-22):
20W的太阳能板,开路电压26V左右,短路电流0.4A左右,不接MPPT直接充手机用哪种模块比较好?

网友A:
楼主选的这个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的这个应该就行了

这玩意什么场景用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一款就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什么场景用的?

闲的蛋疼的情况下
某年某月某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的蛋疼的情况下
某年某月某日

有道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