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电机上拆下来的不知道有什么用?INDIA SHP101

楼主(2024-11-22):
从发电机上拆下来的,-对AC1和AC2,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的压降0.425左右,反过来是显示1,是二极管的特性,但又有G1和G2,G1和G2的对+极是0.02的样子,AC1和AC2对正反向都是一,不知道是元件坏了,还是本身就这样,发上来给懂的,帮忙看看?

网友A:
可能是同步整流模块?G1 G2控制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同步整流模块?G1 G2控制极?

这个整流模块的G1,G2和+是通的,已经损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模块的G1,G2和+是通的,已经损坏了是吗?

双向导通吗?应该是励磁整流块。

网友:
单相半控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