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一下SM3281黑片工具的设置密码是多少呢?

楼主(2024-11-22):
一块64G的9DFK,量产后跑圈没通过,想用黑片工具低格一下,进行设置时,输入320,但设置里面的参数都没法改动,请问这个是密码不正确吗?黑片工具的设置密码是多少呢?

补充内容 (2024-11-23 22:16):
已解决:原来黑片开卡工具进入设置时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设置选项。而输入任意密码,反而不能修改设置。感谢楼下几们坛友的帮助。

网友:
密码两个空格

楼主:
刚刚试了,进入设置后选项还是灰色的无法调整

网友:
啥都不用输入,直接点确定进去

网友:
没有密码,直接点进去就行了

网友:
黑片工具应该没密码,正片有密码。

网友:
黑片应该没密码,正片有密码。

网友:
黑片没有密码,正片俩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