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创新sb1095 声卡usb改typec接口

楼主(2024-11-22):
有个创新的1095声卡,但usb接口太老了,改成typec的

网友:
改的很完美。我真改不了,只有烙铁干不了这活。

网友:
搞得很漂亮啊

网友:
改的很完美

网友:
我一般都不是改,是加,无论是T,mini,还是安卓口都可在原接口上面背一个C口,焊在一起既増加了口子,又防止两种口同时用,还多一种选择。除非有的空间实在不够用。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开口不完美。

网友:
这卡听着比板载强多少

网友:
镀金真的很nice,这么多年还是金闪闪

网友:
我一般不改USB母座,这样破坏东西完整性和美感,不要迷信typec

网友:
这板子改装了吧  那么多小黄豆

网友:
我也是能改就都改了。现在大部分都是c口了
除非是没办法无损拆开。家里还有一个手持果汁机,桌面湿化器,手持小风扇,麦克风等几个是micro口的了,不好拆开。其他都改了C

网友:
楼主好厉害,其他usb2.0的设备按照这个方法改的话,传输数据的速度会变成3.0吗

网友:
感觉不是很牢固的样子啊,捅多了会掉的感觉

网友:
我曾经哟u有一个这样的声卡,没什么用挂咸鱼卖掉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刚刚的

网友:
这样折腾,不就影响音效

网友:
这卡有年代了吧?改了似乎意义也不大!
不过,水平还是很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