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鸿盛压缩机式除湿机的评测及拆解改造

楼主(2024-11-22):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结论前置
小厂金鸿盛的压缩机式抽湿机,能源效率也比半导体式高6.7倍。
小米变频空调除湿能效较金鸿盛高3~4倍。所以长期大量抽湿,还是用变频空调吧。

测试过程
之前买了一台杨子的半导体除湿机放在储藏室,储藏室的门每天都要开几次,进去的水汽不算少。五个月下来耗电有60度,感觉有点不环保。就在闲鱼上偶尔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压缩机式的除湿机。
前几天看到有一台金宏盛的除湿机才卖190,自提拿下。小厂的产品,网上风评售后不怎么样。不过在储藏室的运行时间也很短,无所谓了。就是下面这货。
标称名义除湿量22L每日。
把两台机器放在阳台上比较一下抽湿效率。两者看上去体积好像差不多。实际上压缩机式除湿机的重量比半导体式的要沉十倍。
等到晚上才开机测试,因为晚上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稳定。而且刚好接近最大除湿量的环境条件:30摄氏度,80%湿度。
传感器数值是相当准确的。
金鸿盛从晚上23:35运行到凌晨5:25,水满自停。一共运行了5小时50分。期间平均功率约233瓦。耗电1.359度。
排水1.812L,换算成日除湿量7.455L,只有标称值1/3。抽湿能源效率1.333L/kWh@30℃RH80%
半导体从晚上23:35运行到凌晨8:35。一共运行了9小时。期间平均功率约83.5瓦。耗电0.75度。
排水0.15L,换算成日除湿量0.4L。抽湿能源效率0.2L/kWh@30℃RH80%
金宏盛自动停止后,风扇会继续运行一小段时间吹干蒸发器,这个设计不错,可以减少蒸发器腐蚀,延长寿命。的待机功率1.9W,待机一年耗电19度,稍微大了一点。

拆机

沉重的压缩机放置在机体下方,很稳。上方的离心风叶有些变形,转起来抖动幅度有4mm,噪音懒得测了。
压缩机铭牌
风机电机铭牌
控制板,接线有些凌乱。

控制板使用的是工频变压器,分立元件稳压,2007年设计的PCB。

两器尺寸17×19cm

两器厚度。

焊接不是很饱满,毛细管节流。

用的居然是内螺纹铜管,左边白色小板是温湿度传感器

待机功率偏高总是耿耿于怀,盘它!的原设计是一路工频整流滤波后的非稳压12V供给继电器,再用本世纪初设计的三极管分立稳压电路出一路5V供给控制电路金鸿盛压缩机式除湿机的评测及拆机改造,我把三个12伏的继电器换成5伏的。

用一个手机充电头充当5V开关电源,热熔胶粘牢固。

装好后,测试高风功率是42W,这好像哪里不对。因为电机额定功率才10W。再次拆机证实是电机标小了。

低风档是32W。

待机功率已经降到0.38W,待机一年才用三块多钱,满意。原来插电一年,待机的电费都够买一个快充头了,时代在进步。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7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折腾除湿机,原来一长虹的,应该不是四川那个长虹,做工倒是不错,用了七八年了,近几个月老是突然震动大,估计压缩机不行了,也没管它,后来直接不动了,拆开一时压缩机电机断路了,修吧好像又不值当,没那套换压缩机的装备,焊枪没有,真空泵也没有。显示湿度的数码管也缺笔了,严重看不清了。

所以闲鱼淘了台志高的,希望能用个十年吧,待机功耗倒是没测。

网友:
淘个小窗式机或者蚊帐空调之类的也能除湿

网友A:
用12V开关电源,7805给单片机供电,继电器就不用换了
另外,风扇10W标的是输出功率,42W是输入功率。

网友:
这玩意我觉得挺鸡肋,还是空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2V开关电源,7805给单片机供电,继电器就不用换了
另外,风扇10W标的是输出功率,42W是输入功率。 ...

还没有厂家能标风扇输出功率

网友B:
这除湿机我在废品店淘了两台一模一样的剪线的    回来接线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12V开关电源,7805给单片机供电,继电器就不用换了
另外,风扇10W标的是输出功率,42W是输入功率。 ...

继电器功率好像不小吧,换成5V的应该能省点电

网友:
还是空调实用!

网友:
看着就是一台移动空调

网友D:
储藏室放什么宝贝还要除湿机

网友:
北方人表示用不上

网友:
把冷热端分开的话,可以改窗式空调,加排气管风机改移动空调。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窗机方便点,,这个有点占地方。。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除湿机我在废品店淘了两台一模一样的剪线的    回来接线测试都是好的

恭喜恭喜,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功率好像不小吧,换成5V的应该能省点电

一般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功率差不多的,高电压的线圈电阻大,电流小。

网友:
前年在深圳买过一台除湿机,标称20升/天。实际用起来马马虎虎,回南天的时候把房间空气湿度从90%降到60%体感会舒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储藏室放什么宝贝还要除湿机

酒,各种酒,有一瓶上世纪的茅台

网友E:
电机标的一般是输出的机械功率,说明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标的一般是输出的机械功率,说明效率不高

电机标的是输入的额定电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