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乐宝即热净饮机B11不制热,拆了看看

楼主(2024-11-22):
博乐宝即热净饮机B11 (内部型号Q-BLB-FRDR-B05)不制热,拆了看看

结构就底下4个螺丝卸了,后面全是塑料榫卯卡扣,找对方向大力敲就能拆开

加热模组坏了,已多多下单,期望能复活

网友:
做工还可以,看那个泵还蛮扎实的

网友A:
能速热,功率都小不了。如果是加热管坏了,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好在代用品能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速热,功率都小不了。如果是加热管坏了,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2100瓦的稀土厚膜加热管,多多买个配件120。
4年前配这个的算配置蛮好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