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古早时的金士顿DTWS 32GB固态U盘拆解并刷机修复

楼主(2024-11-23):
机缘巧合,搞了个Kingston DataTraveler Workspace U盘,梦回十年前啊。。。。直接入正题吧,坏盘。坏的,这不就来劲了,上主角

手机像素渣,诸位凑合欣赏吧。32G的,棕色外壳,银色铝合金装饰。这个好像就这一个配色。平平无奇是吧。查了一下资料,好家伙,这玩意儿当年居然要七八百。因为这是固态方案的U盘,应该算是最早一批固态方案的成品盘吧,支持Windows To Go。
上电试了试,有电流,没短路,没冒烟,有救啊。网上查到了拆解图,没有看到维修案例,资料显示用的主控是SF-2241VB2-SPC,闪存是i29F64G08ACME2,桥接芯片GL3310 ,观察了电流没有明显跳变,估计是掉固件了,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固态掉固件可忒正常了。拆。

外边铝合金装饰是卡上去的,贴了双面胶,里边塑料壳子挺不好拆,废了大劲才搞开,没卡扣,就是有胶。板子看做工不错,上中下三片散热贴,有厚有薄,但是塑料壳子热量真的能散出去???
再说板子,主体正面是桥接和主控,背面是阻容之类的原件,颗粒在小版上,正反面一共四颗。两个板子通过排线链接。这个排线感觉和现在的FPC排线有区别,挺厚,还硬,只能说可以弯曲,说不上软。和两个板子连接不是通过焊接或者座子之类的,而是直接层压到多层板中间的。板子有一层就是这种材质。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这什么工艺???

仔细看看主控SF2241VB2,颗粒是英特尔的 25nm MLC,桥接是创惟的GL3310 SATA2,找到了个说明书,确实是SATA2,毕竟那个时候USB3.0刚普及家用。

正面主控上边是ROM,试了一下,镊子不好短接,观察了一下,背面两个没有阻焊的过孔好像就是正面ROM过来的。尝试短接,设备管理器成功认主控。接下来就是常规开卡步骤了,我用的是V5.8的固件,搭的虚拟机,@小飞机DIY 大佬打包的那个镜像,又去拜读了大佬的教程。致敬飞机大佬。
说实话这是我第二次开SF的盘,上一次尝试开个SF2281的128G SLC没成功,这还是第一次搞成。
开卡过程略过,没啥故事,顺利PASS,想象中的桥接造成的花式报错并没有出现。顺利出盘。

大概跑了一下,AS的跑分并不是很理想,ATTO基准测试倒是看起来结果挺唬人的,写入读取都能到200M以上。猜测和SF2241主控有关。实测大文件写入基本在45M/S左右,由此AS的跑分还算是比较真实的。
对比当下,这盘性能也就是sm3281的水准,日常使用是够了,4k性能还不错。装回去吧,拆解痕迹不明显,还是可以留下把玩的。
就这样吧。毕竟收藏意义大于使用了。

最后请教几个问题;
1,这个排线耐高温不?上风枪直接干会不会板子炸了。有意给换几个4CE 32G的颗粒,印象中29F32B08JC好像是和这个颗粒ID一样,四贴的话马马虎虎凑够128G,16CE说不定速度能跑满SATA2? 不知道2241VB2支持16CE不?
2, 还有个问题SF主控玩的比较少,有没有能直接看ID的工具?这玩意儿diy的话焊接有没有问题只能开个卡试试?如果能看到ID分布就舒服多了。

楼主:
最后说一句。当年的金士顿设计还是用心的。外壳正面尾部的金士顿浮雕logo是半透明的。上电能透出来里边的LED光亮。科技感十足啊……

网友A:
价格在这里摆着,做工自然可以搞好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精致细腻

网友:
用料不错,散热考虑的可以

网友:
12年的还真有10几年了

网友:
居然用fpc线两块板连接。这个设计有点牛呀

网友:
话说当年也是高档货了。

网友:
这芯片好货

网友B:
1 fpc耐高温可以风枪拆芯片,很早的用群联的ps2301的金士顿也是这样的,被称为蝴碟盘。
2 没有直接看的,能看的工具也需要开完卡才能看到,有时候还看不到,sf焊接就这样,很麻烦,只有开卡时看log才能知道焊接的如何,真要换颗粒建议先清空一下再焊接比较好。

网友:
完全没想到这块盘居然用料和做工这么好,可能是我用过的都是他家的低端盘,渣得掉渣。

网友:
刚柔结合板,高端

网友:
高端的产品啊
高端的价格啊

网友:
不错精致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fpc耐高温可以风枪拆芯片,很早的用群联的ps2301的金士顿也是这样的,被称为蝴碟盘。
2 没有直接看的,能 ...

有时间了找几个颗粒试试,看来需要闲下来了才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算是好了吧。重新量产了一下。能用了。

网友:
这个金士顿属于原来的高端货,用料和工艺都不错,连接属于早期FPC比现在的厚且硬,耐高温,主要是当时材料和工艺没现在好,也不懂偷工减料。

网友:
可以呀,能开SF主控的人不多了,主要是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在这里摆着,做工自然可以搞好

+1,这玩意当年可不便宜...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