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科德TW-935定时器无输出故障修理

楼主(2024-11-23):
家里给电动车充电用的金科德TW-935定时器用坏了好几个,不想再买了,本人是新手,开看看自己能不能修理,不行就算了。
由于定时的指示灯能亮,先测量继电器通电的状态下常开端子间的电阻很大(几十M),以为是继电器坏了,将旧的板子的继电器拆下来检测,能正常工作,就用这个替换上去,没想到还是不行。
检查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只有8伏多,看型号应该要24伏,所以故障应该在降压部分。可是看板子不认识哪个才是,上论坛搜索了才知道安规电容加电阻就可以降压,电容规格是0.27微法,实测只有0.1微法,两个旧的板子的电容一种是黄色的安规电容,一种是CBB电容,黄色的安规电容容量也是不足,反而CBB的容量正常,将它替换上去后,定时器就能正常输出了。

看来还是要经常来论坛学习了,本次疑惑不解的地方:不是说安规电容比CBB电容好吗?为什么我的两台安规电容先坏了…

网友:
把安规电容剥开拆解看看。

网友:
发财小电容,这个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的是电池坏了,电容没事

网友:
这阻容降压故障率真高啊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 带屏幕的 坏了

网友A:
我这个显示屏不亮了,难道也是安规电容的问题不

网友B:
因为安规电容的耐压选的太低了,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安规电容的耐压选的太低了,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坏的这两个都是275V,我看别的电器都是4百多伏吧

网友:
这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这定时器上也就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和起开关作用的继电器是易损件,别的元件一般损坏率极低。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少了电压就低了

网友:
看完之后我觉得定时器又可以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显示屏不亮了,难道也是安规电容的问题不

如果没明显烧坏的话,大概率是那个电容问题,如果万用表有电容档可以测测容量就知道了,没有就直接替换试试。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正经安规电容器的话,虽然标称耐压275V,但实际耐压大于一千伏。
安规电容就算击穿了也不会短路,而是层间金属膜蒸发,然后会自愈,但是容量会减少一点,屡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容量下降就比较明显了。
如果这定时器的安规电容器的故障率偏高的话,可能是厂家选的这电容质量不行。正经安规电容很皮实的。

网友:
杂牌电容,可能质量不行

网友:
这个电容的确不经用,我的也换过

网友:
都是X2电容坏吧。

网友:
不坏的话,那厂家的新产品卖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