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升级五菱缤果车载USB快充口

楼主(2024-11-23):
五菱缤果中控台车载只有一个USB充电口,还不是快充,于是我自己做了个快充,
五菱原孔位安装,支持多种快充协议,换了尼吉康的电容,D值小于0.2,改后输出波纹小于100mV。
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苹果5V2.4A、DCP5V1.5A、三星AFC 9V、华为FCP5V9V、QC2.0、QC3.0等
自己3D打印的外壳,并多多买快充小板,总成本不超过十块钱。
需要拆中控下方塑料板,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这是充电小板的纹波,带着5V1A负载的情况,小于50mV。
原来屁多多买的小板是普通电解贴片电容效果不好,带载纹波在500mV左右,我换了尼吉康的电解电容,很棒棒。

实际安装上测试效果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
纹波只要不特别大就行。充电芯片那里会做二次dc-dc的。

网友:
这打印好丑啊

网友:
有设备的就是好

网友A:
FNB58 USB检测仪才是亮点,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
波纹表可以啊!

网友B:
感觉改typec口比较好

网友:
为了减缓升级改造周期,应该同时增加typec口就完美了。

网友:
应该加个type c口

网友C:
PLA打印的吗,夏天可能会热变形

网友:
建议将外壳设计为两部分,外观部分设计简单点可以到铨州去薅6.6元的金属cnc打样(不包邮),这样比3d打印好看很多。

网友D:
好棒,高配的好像是2个USB口。

网友:
上车图看看呢

楼主:
不会建模,用SolidWorks随便画的,主打一个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棒,高配的好像是2个USB口。

全系都没有快充,就算双口也是普通5V1A的,所以我才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改typec口比较好

TypeC接口不太牢固,那个位置腿随便撞一下就完蛋,所以还是A口通用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打印的吗,夏天可能会热变形

用的PETG打印的,经过夏天的验证暂时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B58 USB检测仪才是亮点,杀鸡用牛刀啊!

这是又重新拍的,为了方便才用的USB检测,之前用的示波器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