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个备用小电池

楼主(2024-11-23):
用福斯特三元组个2并13串电池组,用的可拼接支架,
用变压器点焊机点焊
焊好电压采集排线和保护板,充电

网友A:
不小了。这个能给光猫供电好多天了

网友B:
新国标备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国标备用电池》?

新国标两轮备电,可以跑15公里

网友:
应该可达12AH吧。

网友:
使用这个电池支架比较方便,整齐也好固定焊接。

网友C:
拼接支架方便,不知体积是不是也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接支架方便,不知体积是不是也增大

那是肯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国标两轮备电,可以跑15公里

两并能跑15公里?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并能跑15公里?不行吧

400W小龟款新国标,48V5Ah刚好跑15公里,测试了几次了,半年的新车,可能比较省电,车上还有组重坨坨(铅酸6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W小龟款新国标,48V5Ah刚好跑15公里,测试了几次了,半年的新车,可能比较省电,车上还有组重坨坨(铅 ...

牛逼呀, 你这车车挺省电呀 比我的还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小了。这个能给光猫供电好多天了

你以为光猫是吃素的?

网友:
点焊不错,组合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小了。这个能给光猫供电好多天了

我的光猫工作电流0.65A,用三串2AHd的电池供电只能工作约16小时,当电压低于11.3v时光猫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光猫工作电流0.65A,用三串2AHd的电池供电只能工作约16小时,当电压低于11.3v时光猫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

加个升压模块

楼主:
这就为什么那样排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