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报废的时钟收音机PHILIPS AJ3275D/93看看

楼主(2024-11-23):
这货是前些天拆的这个玩意的小型版,也是个音乐基座

今天拆个iPod/iPhone/iPad 专用底座 飞利浦AJ7050D/93多用途小音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是不是修起来是以后的事,今天先拆开看看问题在哪

先来个外观照片

型号在这

后边电源接口还有闹钟选择,这里居然也有型号

侧面

好了,该拆了

里边都是排线连接

拔掉排线,拆下主板,比较惨的样子

这里基本上没法看了

几个主要芯片,不认识,就是拍来给大家看看

喇叭

剩下的板子之类

先拆板子

屏幕

屏幕排线接口,主板那头,已经这个样子了

苹果插口,看到这里就是心里发凉

拔下排线看看,果然

这个排线插口也烂了

苹果插头的供电脚已经彻底报废

看看这个转接板,真的只有线路,啥零件都没

这个估计是一碗粥倒在了上边,然后没拔电源……………………于是就废了

网友:
洗澡了难修

网友:
好像这种苹果插口的能不能改成安卓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真是没修它的心情

网友:
清洗清洗,看能不能开机, 线不多可以飞, 再加个蓝牙.

网友:
泡澡了,估计挂得不能再挂

网友:
带着iPhone充电座的功能

网友:
基本废了,非液晶显示闹钟也狂费电,没价值了。

网友:
这状态修好不易

网友:
那个排线间距挺宽的,可以直接焊线恢复,数字调谐的话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
就一个纽扣电池也能带动喇叭,还挺省电的。

网友:
还是大牌子的

网友:
小喇叭完好,还可以利用。

网友:
做工还是索尼的好,比起来

网友:
喇叭看着不错,绿色led也好看。

网友:
必须修好才好

网友:
进水腐蚀,可惜了

网友:
里面的电容真是龙飞凤舞不拘小节

网友:
还能接手机,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