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分享一下usb3的接线把,顺便讲个鬼故事。

楼主(2024-11-23):
先看接线把。
网上有usb19针这个定义,1到9是一个端口,10到19是另一个端口,
别的没有毛病,1到4是usb的正负和数据正负。
第二排从右往左是5到9针。。第一排从右往左是电源正,数据负,数据正,电源负。
我焊了头子又换头子,
反复测试通断,量电压。。
时灵时不灵。。
后面竟然是usb3到主板的插头有问题,斜插就一次一次都能识别了。我醉了。。想了一万种可能。

网友:
鬼故事在哪里

网友A:
你焊接时间没把握好,有的针脚过热,塌陷了

楼主:
哈哈,是不是我忘了发。。。
tnnd。。
我一直以为闹鬼,一会能连一会不能连。。
焊了卸,卸了焊。。
搞的一头是劲。。

总觉得冥冥之中 有搞破坏的,,其间,还有个老花镜用着用着,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再也不见了,从桌上离奇失踪了。。

不过我觉得我的锲而不舍感动了鬼神,以至于,我最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插头接触不好。。。啊啊啊啊。

网友:
我是真的怕了这个主板到前端USB的连接问题,我换了几次前端板都是有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连2.0都连接有问题,都不知道是主板上有问题还是线有问题

网友:
鬼故事就是主板插口有鬼

网友:
最后是啥问题确定了么

网友:
老花镜找到了吗

网友:
前几天那个打印机也是USN接口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自己焊接装配时不小心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时间没把握好,有的针脚过热,塌陷了

觉得这个分析比较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