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这个快译通A63没救了吗?当年哭着喊着要买的

楼主(2024-11-23):
当年哭着喊着买的,现在没反应了,以为是电池挂了,充足电了也不行,偶尔按“发音扭还冒出一个声音

侧面有2个USB插孔,是充电和数据分开的吗?
拧下螺钉取下后盖,测电池有约4v电压,pcb上也没几个元件,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按键,也没好使,可能哪里挂了吧?

网友:
估计比手机还贵

网友A:
看走线控制单元应该在屏幕那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走线控制单元应该在屏幕那一端

嗯,还真是,用指甲撬开了屏幕部分,里面好多螃蟹,MCU、闪存、等等~~~
谢谢 老师指点~~~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还能出声,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太快了 现在手机统治一切

网友:
看看是不是lcd屏的背光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排线断了,瞎屏幕

网友:
键盘上那个机器人键是干嘛的,难道这玩意是基于安卓的魔改系统?

网友:
这玩意儿妥妥赚了一波

网友:
买了个故障的,就是斑马子开了,不好l弄

网友:
当年也要1千块了,电池还有4V的话,感觉会不会是周边的电容老化导致电压不稳定带来的?
不过电子产品不好说,放久了不开机、变砖都有可能。我的旧iPhone有一台美国带回的放了1年多就系统坏了只能刷机。
但是国行的多台放多年都没啥问题,打开除了日期归1970年其余都好。很玄学。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网友:
时间长了排线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翻盖机容易坏排线,拆开看看是接口氧化还是经常折弯的地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