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都有哪些标准啊?

楼主(2024-11-23):
院子比较大,原来装了7个监控,走线很乱,现在想改成POE的,查了下国内好像不统一,标准很多,好像还不兼容。
谁了解的,说说啊

网友:
百度一下POE协议

网友A:
POE一般都是国标和非标。国标可以通用,常见的大品牌都是国标的,48V电压,带协议检测,交换机检测到是POE设备后才会供电。非标一般都是24V的,强制供电,无论是不是POE设备都会通过后四芯供电,这种需要配合非标摄像头使用。不过非标的现在很少了。如果现在有普通的摄像头,想用POE,可以用POE分离器。这样POE交换机一根网线到摄像头附近,用POE分离器分离出12V和网口就行了。
专门登录上来说一下,又被论坛扣家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一般都是国标和非标。国标可以通用,常见的大品牌都是国标的,48V电压,带协议检测,交换机检测到是POE ...

什么原因被扣?

网友B:
有协议的就三种设备吧,固定12、36传输或45、78传输电源的,12345678都传输电源的,但会和终端协商是1236还是4578传输电源。
至于那些傻瓜式的不需要的协议的都是擦边算不得真正的POE,只是内置了低压变压器,省了电源传输线罢了!

网友:
论坛每天登录是扣家元的

网友:
  无线的摄像头 走几个

网友: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大厂的都是国标的,除非是以前的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协议的就三种设备吧,固定12、36传输或45、78传输电源的,12345678都传输电源的,但会和终端协商是1236还 ...

也不全是,POE能走千兆的,意思是8根都能传输数据,应该也能都传电源。

网友(2025-02-05):
一直以为POE是占用几芯单独供电呢,原来在供电的同时还可以传输数据。

网友:
录像机跟摄像头距离不是很远用国标的就可以

网友(2025-03-20):
poe就标准的跟其他,标准版都是48v,其他就各种都有

网友:
每天登陆就扣5家元

网友:
买国标1236供电的 非标打死别买 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
一套,POE交换机和摄像头

网友:
记得好像是af.at.bt等协议吧,你想只用一根网线,可以考虑用poe交换机,然后摄像头还是买普通的,摄像头那端用poe分离器,分离出12v电源再给摄像头用。这样比买poe摄像头方便。貌似poe摄像头选择面不多而且偏贵

网友(2025-07-22):
只要认准国标POE,就都是通用的,非标的POE不要去买就好了,我自己店里监控就都是用的POE的,用了好几个牌子,都能够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