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旧物纪念:华硕S5N(S5200NP)笔记本

楼主(2024-11-23):
旧物纪念:华硕S5N(S5200NP)笔记本

2008年购买,主力笔记本。
配置
英特尔迅驰移动计算技术
预装Microsoft Windows XP
支持Intel Pentium M 处理器1.40-1.70 GHz
英特尔 855GME整合型芯片组
12.1 吋 XGA液晶显示器
电池使用时间最高可达 7.6 小时*
内建3组USB 2.0与1组IEEE 1394端口高速传输接口
内建读卡器 (支持 SD/MMC/MS/MS PRO)
机身最轻仅重:1.30 公斤
后来增加了ANATEL给DELL做OEM的2915无线网卡

2008-08-30 BIOS升级到2.13A
首先安装WinXP
pro SP3版
INFUPDATE、声卡、调制解调器、POWERGEAR在网站上和在CD上是一样的。
网卡、显卡、触摸板更新过
1.INFUPDATE(V5.0.2.1003)
2.ATK0100_041229:这个是电源驱动程序PowerGear的基础。
3.VGA(V6.14.10.3865)
4.Audio
5.DirectX9.0C
6.CPUHotFix在SP3下无需安装
7.LAN(V5.611.1231.2003)
8.Modem(V7.03.00)
9.TouchPat(V7.11.6)
10.RICOHcardreader(041228)
11.Power4 Gear utility
(V1.07)
用一键Ghost克隆了影像名“S5N_flesh_OS”
电脑曾出现鼠标罢工的问题,电脑启动后鼠标没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了,有时候重启会正常,用一会儿又消失了,后来发现是鼠标的线路板上连接主板的排线插座虚焊,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后排除故障。并在接口都上了润滑硅脂。主板芯片855GME,板载256M mini ddr333,172pin的那种。想另加512M,华硕客服推荐,采用英飞凌颗粒的APACER内存,市场上却不好找。后来加了金士顿的U6464C250模块,运行良好,机器的反应快多了,读硬盘的机会少了一半多。基本满意。旧的内存就卖掉了。由于系统盘C,应用软件盘D,储存E的做法在系统重装的时候应用软件一样要重装,而且分区分大了应用不充分;分小了不够用。因此采用“系统和应用软件”C(10G)存放系统、应用软件、应用软件的数据,存储D(余下)存放其他东西,我想这样GHOST的时候应用软件不用重装了。
结果事与愿违,某天中毒了硬盘出问题,结果OUTLOOK等等应用软件的数据都无法恢复,用XP的安装盘里面的修复控制台的FIXBOOT命令修复搞的连分区都没有了,用FinalDATA折腾半天恢复数据。而且一想,此时Ghost,那Ghost备份之后装的应用软件还不是一样要重新安装?那跟只Ghost系统毫无差别。
出问题的过程:某天突然自动重启2次后不能启动了,找不到系统盘,运行了XP启动光盘的修复控制台fixmbr和fixboot c:,修复结果硬盘完蛋了,另一台电脑也不认分区了,用finalData搞到凌晨数据是恢复了,同学说修复控制台那简直是垃圾中的极品。在正常电脑的xp下分区,但装到笔记本上老是只有原来运行fixmbr和fixboot之前的D盘,可能把MBR fix到 了D盘,上次忘了出了什么问题也只认一部分盘,用Hard disk low level fomat tool 2.36 build1181 低格了硬盘就没事,这次连低格不行啊,就是低格后分好区装回笔记本,分的区都不见了,只看到一个出问题前就存在的D盘,开始已经低格过了啊,见鬼了。 后发现原来接在其他电脑上安装就没有这个问题,欢天喜地重新接到笔记本上,却插错了,把硬盘烧掉了!哭死!最后发现罪魁祸首原来是笔记本主板上的硬盘排线插口没有插稳!
决定买一个160G的,用在Imini上,Imini原来的60G用在笔记本上。 现在重新分区:系统C(6G才够,原来分5G,用了一段时间只剩下300M空间,慢死了),应用软件和存储D(余下)。把应用软件、数据都放在D盘,安装好最基本的应用软件后Ghost备份,这样恢复的时候应用软件都能用,而且数据还是最新的不受影响。然后定期Ghost备份,这样备份文件体积也小,大不了重新安装一些不大重要的应用软件而已。也解决了分区多的问题。
然后按前文重装系统和驱程,安装一键Ghost,然后用一键Ghost克隆了影像名“S5N_flesh_OS”。接着安装下列试用软件:
1.Office2000(2003打开2000的文档会死机)work(完全安装)、Excel(完全安装)、PowerPoint(默认安装),office工具和转换器(默认安装)
2.Outlook2003
3.winRAR
4.瑞星杀毒、防火墙、上网助手
5.ACDsee10.0
6.腾讯的QQ和TT

网友A:
这机子太古老,
不值得花时间去折腾喔。

网友:
老古董只能孤芳自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太古老,
不值得花时间去折腾喔。

闲鱼上卖掉有五六年了

网友:
不要升级,继续使用WIN XP没有问题

网友:
老物件值得怀念

网友:
当年第一台笔记本就是ASUS的,还是PIII 500的。唯一不爽的是没有内置网卡,不得不用pcmcia卡扩展。
但舒坦的是光驱口除了插光驱之外,当时就可以有光驱位硬盘托架扩展第二硬盘,或者扩展第二电池。
02年的事情了。。。

网友:
比较老的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