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T430开不了机,主板有烧蚀点,把电容换掉是否就能修好?

楼主(2024-11-23):
按电源,电源灯会亮一下,

风扇也会转动,
但是风扇会马上停止转动,电源灯也会熄灭

拆开后,看到主板有烧蚀
这种情况大家修过么?
修起来麻烦么

网友A:
试试啊,先。去掉后,看看还有短路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啊,先。去掉后,看看还有短路没得

你都意思是电容发生了短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都意思是电容发生了短路么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看看板子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拆了,再开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看看板子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拆了,再开机吧。 ...

拆掉一个电容直接通电么?

网友B:
估计是积灰受潮所致,清理一下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积灰受潮所致,清理一下上电试试

这个明显不是灰尘,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明显不是灰尘,是烧了

如果是光秃秃的,没有灰尘不应该烧

网友:
找电路图,按图索骥。

网友C:
先把烧了的地方清理干净,是不是有铜皮开路了。

网友D:
把这个电容直接拆掉试试

网友E:
先换了试试,不过换主板也不贵,几十块钱

网友:
把碳化的地方要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换了试试,不过换主板也不贵,几十块钱

T430主板几十块钱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电容直接拆掉试试

拆掉后直接通电不会造成二次损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光秃秃的,没有灰尘不应该烧

有没有可能原来也有一点灰尘,受潮后导致电容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T430主板几十块钱够么

T430准系统也就200块,主板能多贵?

网友F:
估计拆与不拆是一个效果,看这个样子就已经等于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烧了的地方清理干净,是不是有铜皮开路了。

电路板都糊了,怎么清理

用镊子夹着棉花和纸巾擦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拆与不拆是一个效果,看这个样子就已经等于开路了

开路,开机会电源灯亮一下,然后掉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