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为平板电脑底有七个针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4-11-23):
充电口不充电无电流是TAPE C口,不明白底部还有七个针脚都有哪些作用?求老手说一下。估计是要拆下检查的了。

网友:
坑定预留拓展坞的,充电和USB

网友:
TYPEC全功能有24针呢,都有各自使用的地方

网友A:
有可能是 Type 口进入保护模式了,
你可以拆机,
把里面电池连接线拔出,
使主板徹底断电,
几分钟后,
再把电池连接线,
插回主板上,
这样就可以解除 Type c 口的保护模式,
Type c 口的充电功能,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有的机子会有以下情况,
主板断电过后,
再重新上电的第一次开机,
必须插上充电线,
机器在充电状态中,
才开得了机,
我的 HP Chromebook13 G1 机子,
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Type 口进入保护模式了,
你可以拆机,
把里面电池连接线拔出,

这台机打算拿来练手的,,拆屏幕翻车了,把屏幕线给削断了,拆完后我看了TAPE C口观察了一下有电压,集成度太高了,发现底的七根针也是和TAPE  C口集成在一块板的,估计就是通信和充电口一起为键盘和充电而生。之后又拔了电池线再上电还是没有电流。这个时候要找点位图和原理图才能分析了。还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
底部七个针脚也许可接配套键盘的。

网友:
开始有点反感遥遥领先了。

网友:
看到“遥遥领先”,感觉真的遥遥领先